玻璃的车加工性能如何?耐100度左右的高温么?

楼主(2012-06-18):
玻璃的车加工性能如何?耐100度左右的高温么?

网友A:
常见耐高温玻璃种类:

1. 硅酸盐玻璃 500℃
2. 钢化硼硅玻璃 300℃
3. 耐高温微晶玻璃 850℃
4. 高纯度二氧化硅1000℃---17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耐高温玻璃种类:

1. 硅酸盐玻璃 500℃

可以机加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机加工么?

很抱歉。没试过

网友(2012-07-27):
玻璃原片只能用水刀切割,没办法在上面用常用的机床钻孔,铣槽的,钢化后的玻璃就没办法后加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