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PCBN刀片崩刃

楼主(2012-06-18):
大家好,我们公司现在磨削前在磨床上对加工机床导轨进行粗加工,使用的是山高的整体PCBN刀片,刀片规格是TNGN 1604PNS(用于粗加工带刀尖倒棱的刀片),导轨硬度为HRC55左右(高频淬火),刀盘D160,10个刃。转速800,进给1000,切深0.2-0.4mm(磨床是液压驱动,不是丝杠,所以进给一直在变,变化范围不超过50)
现在出现崩刃的现象,虽然转速比样本上高很多,但我觉得这不是主因,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按照样本的转速铣的面实在太糙)

网友A:
1,是CBN刀片的铣刀吗?
2,样本推荐的转速和进给是多少?
3,按照样本参数加工,不会出现崩刃吗?

最好能够发图片上来。

楼主:
1.是
2.山高的老外给了个转速358,进给950的参数,样本上的CBN没有明确的参数(只有淬硬钢,没有淬火的铸铁)
3.这个不知道,只是照着这个参数试过一次,铣的面很差,就把转速给提了
现在没有照片,等方便的时候拍一张吧。不过我可以描述一下,刀片不是整个刀尖都崩了,是一部分剥离了,像剥鸡蛋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CBN刀片的铣刀吗?
2,样本推荐的转速和进给是多少?
3,按照样本参数加工,不会出现崩刃吗?

1.是
2.山高的老外给了个转速358,进给950的参数,样本上的CBN没有明确的参数(只有淬硬钢,没有淬火的铸铁)
3.这个不知道,只是照着这个参数试过一次,铣的面很差,就把转速给提了
现在没有照片,等方便的时候拍一张吧。不过我可以描述一下,刀片不是整个刀尖都崩了,是一部分剥离了,像剥鸡蛋壳一样

网友B:
加我好友,告诉你怎么用,线速度不要低于65,CBN 没问题

网友C:
线速度太高了吧。另外,粗加工为什么选0.4的刀尖?没大点的吗?

网友A:
把线速度和进给同时降50%,先观察是否崩刃。然后再作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速度太高了吧。另外,粗加工为什么选0.4的刀尖?没大点的吗?

有种倒棱圆角的刀片,已经订了,等着来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速度和进给同时降50%,先观察是否崩刃。然后再作打算。

考虑的是尽量不要降低进给,我们要求高效加工,最好可以快点,我先降一下线速度试试,实在不行再降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好友,告诉你怎么用,线速度不要低于65,CBN 没问题

样本上最高的参数也不过220mm/min,我们这是高频淬火的铸铁件,不是普通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本上最高的参数也不过220mm/min,我们这是高频淬火的铸铁件,不是普通件

是220m/min,不是220mm/min。

网友:
我给你个参数,你自己试试看。1、刀盘只装1片刀片,或者采用单刀飞,二、CBN刀片加工线速度越大越好(参考线速度100),3、切深最好在2mm以上。
这是本人干硬度在HRC55以上的活的加工参数,希望对你有帮助。

游客

网友(2012-07-18):
您加工的可能是淬火钢,而楼主的铸铁,CBN刀具针对这两种材料切削速度不一样;况且楼主采用的线速度已经是400m/min

网友:
您好,可以使用我们的刀片做个对比,不知有兴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的是尽量不要降低进给,我们要求高效加工,最好可以快点,我先降一下线速度试试,实在不行再降进给

降低线速度和进给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分析问题的手段;
如果事实证明当线速度和进给降低之后,刀片寿命大幅提高,那就可以说明你现在的参数确实不科学;
如果你一定要以不科学的参数来保证节拍,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刀片寿命大幅降低;
鱼和熊掌既然不能兼得,那就看你怎么取舍了。

网友:
你好,我是专业做CBN刀具的,
方便传个图纸吗?
我公司会帮你解决
我的邮箱:21469897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好友,告诉你怎么用,线速度不要低于65,CBN 没问题

应该在这里讨论一下,也让我们这些后生学习一下嘛~~

网友:
楼主,后续问题怎么解决的,记得报道一下啊~~

楼主:
现在将RPM改为600,前刀面崩刃问题解决。现在出现的是后刀面磨损,准备提高进给试试。
PS:刀片累积切削时间70min

游客

网友:
有始有终,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