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静态分析,我错在哪里?

楼主(2012-06-18):
我给你 个圆柱体赋予Q235的材质。再施加80KN的力,得到一个位移値。我再赋予它T10A的材质。(抗拉强度900MPa).还是施加80KN的力。得到得 位移值和上面的 数据一致?请教下高手,我那里出错了 ?两次的 位移值应该不同 吧

网友:
贴图出来看看

楼主:
刚才我 好像想明白了 。那位大侠知道T10A的抗压强度啊。还有其他材料的

游客

网友:
老兄,俺用SW就画个什么破铁皮柜子什么的

网友:
solidworks咱不熟,我用pccad和inventor,主要是pccad

网友A:
是不是换材质后没点应用啊。呵呵

网友A:
你把2次的结果贴个图上来看看。物体是受压还是受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次的结果贴个图上来看看。物体是受压还是受拉啊

一个物体给他50T的 拉力,和50T的压力,位移量竟然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材质后没点应用啊。呵呵

这个情况我 确定没有发生啊。

楼主:
那位仁兄想看看啊,告诉我邮箱。如图,拉伸和压缩的 作用力都是5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次的结果贴个图上来看看。物体是受压还是受拉啊

仁兄遇到过我 这样的 情况吗

网友B:
因为他们的弹性系数,也就是E值都是一样的,要减小变形,变更结构才是正途,换材料影响很小

游客

网友:
说的不错,在不超过材料许用的情况下,因为弹性模量是一样的,所以位移量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们的弹性系数,也就是E值都是一样的,要减小变形,变更结构才是正途,换材料影响很小

请教下 ,抗压强度是不是比抗拉强度的值大?相同的作用力压缩是不是应该位移小点?

网友:
这个可能你把材质性能要重新指定一下,默认的可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