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在轨道上行走,Proe仿真,如何添加约束

楼主(2012-06-18):
请教大家:
如图所示,在导轨上停有5辆小车。现在想对该系统做一个动态仿真。其中初始状态是5辆小车紧紧相依。
需完成的动作为(第一辆小车不动):
1.小车依次向右散开,车辆行走到距离左一辆小车两米的地方停下,即5辆车每每相隔两米停在导轨上。
2.静止3秒钟后,小车向相反方向运动,回到初始状态,即5辆车紧紧相依后停止所有动作。
由于水平有限,遇到以下问题未能解决:
Q1.小车与导轨如何约束?
对于单独小车,在两轮对上加了伺服电机,小车轮对转动。但与导轨选择相切装配后,仿真结果却成了轮子不动,小车整体绕着此轮对轴旋转!
Q2.如何使小车在轨道上行走?
看的资料上,有的用的是 “槽”,有的用的是“齿轮齿条”,但我都没有弄出来。
Q3.至于行走距离控制上,我想到的只是控制各个私服电动机运行时间,不知可有其他方法控制?
Q4.如果在每两辆车之间加一条长2m的钢丝绳,该如何建模,使钢丝绳不是刚性零件?
恳请大家帮帮忙。小子菜鸟一只,这几天连续看了关于仿真的资料、视频一大堆,愣是没搞懂怎么弄。

网友A:
1.小车与导轨可以施加平面约束,或者滑动杆,或者槽,
2.你施加约束后就可以加伺服电机了,加了电机后可以在电机选项里设置。
3.proe暂时没办法模拟非刚性零件。
4.你想要实现你小车的动作,一般来说,用动画是最方便的,或者是把电动机用时间表列出来,你的小车好像是做的组件吧,那你仿真的时候就得把组件作为一个整体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车与导轨可以施加平面约束,或者滑动杆,或者槽,
2.你施加约束后就可以加伺服电机了,加了电机后可以 ...

谢谢您,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7-07-19):
你好楼主,解决了吗?为什么我用平面做不了,约束不了车轮与轨道,楼主知道了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