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工作不同步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18):
车间有条输送带是可以调节高度的,控制输送带升高降低的就是由两个气缸,但工作的时候经常出现两边升高的时候快慢不一样,而且高度也不一样的,请问大侠们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高度不一樣?會不會是曲軸問題

楼主:
气缸不同步我觉得不是曲轴的问题,是气缸气压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两个气缸是由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的,那问题可能是气缸的密封或接头的密封上;
如果是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则要重点检测电磁阀是否有堵塞或者漏气、串气了。

网友:
两个气缸要做到同步其实蛮难得,特别是国产的气缸    技术资料上说的很好  能做到   有多少能达到他们技术资料上所说的

网友A:
可以再两个气缸出口加节流阀。来调整速度。可保证基本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两个气缸出口加节流阀。来调整速度。可保证基本一致

赞同此观点

网友:
气压调大一点 不知道你的同步要求有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此观点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个问题   精度不高   毕竟是手动的

楼主(2012-08-20):
谢谢各位,加了节流阀,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过,基本上很难处理,中能尽理同步,不能绝对准。几个条件要注意的,1,最好是同一阀控制,接的气管最好一样长,接头都统一;2、调速阀都统一;3、两气缸的气缓冲都是调一至。

网友:
基本不用二个气缸同步这种结构,因为就算能调到同步,过一会儿就会不同步入,这样的结构稳定性太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对于用多个气缸动作,理论上是做不到的,只能尽可能调节到同步,有必要可以配个储气罐,电磁阀出气口到各个气缸的接管长度基本一样长,气缸前后带节流阀

网友(2012-10-06):
用一个电磁阀控制,电磁阀出来到气缸那段气管管路保持等长

网友:
两气缸同步,是非常挠头的事,很难解决,加节流阀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气动缸受温度,湿度,摩擦等各种因素影响比较大,要想从根本解决这问题必须用机械结构保证,通过一定结构把执行部分连接到一起,这样,快的可以帮着慢的往上顶,慢的会限制快的速度,这样保证同步,这是我们在非用两个独立气缸时常用的方法,但一般我们都尽量避免这种结构,最多的还是一缸两杆,就是一个气缸.两个导向杆,气缸仅作为动力源,只承受压力或拉力,扭矩或偏心完全靠导向杆,永远不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或者连杆机构,只一缸推动一点,通过联动机构完成运动,这样也可以避免两独立缸

网友:
独立缸还要同步,看上去方案简单,容易实现,但其实隐含着最难办的隐患,是设计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设计难度,或是设计者根本就不太了解气缸的特性,而最终把难题推给了装配调试的工人,如果是不了解气缸特性,可以理解,应该多加努力,积累经验,要是设计者为了减轻设计难度,故意避开同步机构,那是不负责任,我鄙视这种人

网友:
1,节流阀。2,机械同步。

网友:
加节流阀

网友(2012-11-08):
这个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除非更改机械结构。

网友:
不同步的原因应该是受力不一样导致的,能否并联两个气缸的进气,让其根据实时压差自动调整。

网友:
速度不一样应该是压缩空气的问题吧

网友(2012-12-18):
输送带输送时间长,磨损不同

网友(2013-07-08):
如果是调整成同一高度的话,为什么要用两个气缸?一个气缸驱动两个轴不好吗?

网友(2013-11-22):
加排气节流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