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在配装中好麻烦,求助

楼主(2012-06-18):
    最近有几台机子都在 装 配, 几台机里都 有几付直线导轨,  在装配时 一不小心, 一不留神,那滑台都会滑过头而使里面的滚珠掉出来了, 掉出来我们又把它塞进去, 掉多了,也会少几颗,个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到滑轨的 寿命与精度 。
  解决方法:在导轨的两头焊个小条 或 是锁个小挡块。
   我想大家也经常 会用到 的直线滑轨 吧,   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 呢? 又是怎么杜绝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装配时导轨两头的螺钉不要拧到底,起挡住滑块的作用!
等装配完成了,再把螺钉拧紧

游客

网友:
多谢指点, 明天应用 。

网友:
我们用的直线导轨滑块直接拆下没事,不会掉珠子啊,倒是滚珠丝杆的螺母会掉珠子

游客

网友:
丝杆是没法自己修的,一般还回原厂修理
正解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是的 确实 很麻烦

游客

网友:
说说 有什么好的措施吗?

网友:
2楼说的合理。装配时要格外小心

网友:
2楼的方法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