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有没有带尾座的?

楼主(2012-06-18):
请问数控车床有没有带液压尾座的,用液压尾座打眼力度和精度有没有保障?请说一下具体的车床型号和液压尾座最大可打孔直径

网友:
有,具体型号我不知道,你上百度查下

网友:
请教:液压尾座 最大打孔直径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液压尾座是有的,但用它来打孔还没见过,钻头多数是装在刀架上。

网友:
液压尾座打孔可能精度不行

网友:
一般来说数控车的液压尾座只是用来顶紧的,基本不会用来打孔...打孔一般是把钻头装夹在刀架上面进行的....

网友:
液压尾座应该是打不了孔的。没人这样用。尾座只能沿Z轴运动,液压的尾座带钻头做位置控制,还没看到有人这样弄。你把钻头装刀座上,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