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液压回路图

楼主(2012-06-18):
本人初学,越详尽越好,谢谢。

网友:
哎··什么都不会来这里找资源

网友A:
做换向,看到虚线么,那表示液控,由底下12的电磁阀控制油路来推动其左右换向,这样的阀通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换向,看到虚线么,那表示液控,由底下12的电磁阀控制油路来推动其左右换向,这样的阀通经比较大

液控是怎么回事?通经是什么意思呀?阀12的功用?那个三位五通电磁阀M位功用是调节流量?可否结合液压回路图分析,感激不尽!!!

网友:
哥们啊。。你拿个液压的书再看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换向,看到虚线么,那表示液控,由底下12的电磁阀控制油路来推动其左右换向,这样的阀通经比较大

是不是电液换向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液换向阀呢?

 对,通经指的是油路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