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图怎么画 ?求高手详解

楼主(2012-06-18):
这几个图怎么画  求高手详解  要详解啊  。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其实都是数学里的几何关系,求出ab的值即可了~

网友:
在这里我想 弱弱地问一句,我感觉这种图 纯粹就是数学问题。画这种图,制图水平可以提高吗?当然,排除,把画这种图当乐趣的人~

网友:
在参数化的淫威之下,以上都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画这种图的目的是做什么

网友:
跟前面的一个贴子有点相似

网友A:
我全部画了下 除了第一个需要画辅助圆来约束之外 其他都可以直接约束 直接约束的就不谈了 贴一下第一张

网友(2012-07-21):
上一张图有简单的办法。在三角形内任意画A和2A,移动三条边与“厂”字形三点相切,形成一个新三角形,以底边尺寸为基准,放大到60mm,OK!

网友:
这有什么不好画的

网友:
全部是数学问题,计算啊,几何问题,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全部画了下 除了第一个需要画辅助圆来约束之外 其他都可以直接约束 直接约束的就不谈了 贴一下第一张

请问9楼用的是inventor不?

网友(点评):
不是 就是CAD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