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线速度车削的时候一般使用每转进给,还是没分进给?

楼主(2012-06-18):
恒线速度车削的时候一般使用每转进给,还是没分进给?

没用过 ,比如车端面

网友:
没用过、应该都差不多吧、自己换算就好了。

 再求下恒线速度指令、用法和实例!

网友:
我也没用过  一般都用不到的吧  只有切削大端面时才用得到的捏

网友A:
我觉得恒线速时用每转进给比较好。

网友:
既然都是恒线速了,用每转进给比较好!

网友:
既然都是恒线速了,用每转进给比较好

网友:
恒线速时用每转进给比较好。

楼主:
都这么说 那就每转了 有机会试试

网友B:
一般在车削平面,或者切断时都会采用G96,因为越到中心,线速度会越低,具体如下:
G50 S5000
G96 S110
G97
大致意思为,开启转速5000转,保持每分钟110的线速度,G97取消G96。

网友:
嘿嘿,我两种都用,这个随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恒线速时用每转进给比较好。

认同

网友:
做车床的一般都是用每转吧,不用计算,看看刀片盒子的参数就好了

网友:
一个人一个想法,这就要看楼主自己怎么想的,个人感觉X变化不大的话用g99,X变化大的用g98,因为g99是不变的,转速越快进给越快,到一定程度个g1可能和g0一样了,

网友:
每转进给的

网友:
每转,这样比较均匀。

网友:
恒线不恒线,都用每转,切削三要素之一:每转进给量

网友:
s5000是对机床的最高转速进行一个限制,理论上讲,越到中心转速可以达到无限高,可每一个机床的设计都会有一个最高转速。所以用恒线速度的时候,要对最高转速进行一个限制,g50就是就是限制最高转速的。

网友:
恒线速的车端面先设置主轴的最高转速如G50 S3500
然后设置恒线速度如G96 S200
进给用每转进给,这样直径越小转速越快,走刀就越快。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每转进给

网友:
当然是用转进给啦。这样的车端面光洁度才会一致。
G96 S100 线速度每分钟100米
G50 S3000  最高转速限制在3000转

G97  S500  取消恒线速模式。转速为每分钟500转

网友(2012-07-28):
每转进给,每分的话走刀量就变了

网友:
每转好,粗超度好点

网友:
代码格式:
G97 M3 S800(让主轴转起来)
G50 S3000(设定主轴最高转速为3000转每分钟)
G96 S100 (使用恒线速,线速度为100M每分钟)    此句程序根据系统的不同有时需要与上句调换
注:在使用 G96 恒线速时,需要用G50 S~ 限定主轴的最高转数。因为当车刀切削到工件中心时,理论上工件直径为0。则转速会无限升高
至于分进给还是转进给:使用转进给能得到比较均匀的表面刀路,但当刀具切削 到靠近中心时,进给速度会有点夸张。而分进给会在工件大直径的地方留下比较粗的刀路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车削平面,或者切断时都会采用G96,因为越到中心,线速度会越低,具体如下:
G50 S5000
G96 S110

g50 s5000最高转速5000转
g96恒线速   要计算每分钟米机床按每分钟米走刀  110转是怎么算来的?是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