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气动冲击枪使用时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18):
情况描述:我公司车间现在使用电动/气动冲击枪对M16左右螺栓进行预紧,在使用时噪声值高达110db。
目的:想尽一切方法将噪音控制在85db一下。
分析:噪音的产生是:冲击枪冲击螺栓然后螺栓与装配体震动产生的噪音。
工作:工具-以前试用过油压脉冲扳手,噪音还是很大。试用过液压扭矩扳手,效率太慢。(扭矩扳手虽然噪音低但太慢而且需要反作用力臂,这个也不适用)
          工艺-反正是不可能通过工艺降低噪音了。
          工装-小弟能力有限,曾经做过简单的降噪工装,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这太慢了,所以这块也放弃了。
高手路过请指点,不甚感激。

游客

网友:
内容重复,楼主自己的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072

网友:
不太清楚你们的装配体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很难给出具体的意见,但噪音源找到了, 针对噪音源找解决方案肯定没错,只是你还缺少那么一丝灵感吧......呵呵可以在两个振动源的频率这方面想想办法试试

网友:
利用力矩电机紧固螺栓没有噪音。

游客

网友:
力矩电机我没听说过,说的是电动扭矩扳手吗?施加扭矩的话都是需要利用反作用力臂的

网友:
工人一人一副耳塞就是啦

游客

网友:
带耳塞多麻烦

网友:
不是吧,国外即使像宝马这样的自动化生产车间工人需要时还是带耳塞的

网友:
这个东西 确实噪音太大!

网友:
时间长了 吵的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