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铝板上植入铝钉啊

楼主(2012-06-18):
现在需要往铝板1.0厚铝板,长60*宽50的铝板上,固定直径1.0的,高度为35的铝针,如何固定啊,论坛有人提过高温加热植入法,植入钢钉,我现在是铝钉,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吗?这个是如何操作的,懂得的老师们,请指教啊!请加我QQ,1292556125,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采用摩擦焊

网友:
铆上行不行?行的话用铆钉机

网友:
发下图纸吧。客户要求不一样。采用的工艺也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图纸好,给传上

楼主:
  此种配件外围尺寸为50*60,厚度为1.0,材质为6063或其他合金,每张铝板上需要做上750个铝针均匀分布(大约间隔是2mm),铝针的直径是1mm,长度是35mm,铝板中间是平的四边有2mm高的边, 铝针可用导热胶或是其它方式固定,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做这个吗?

网友:
我觉得导热胶应该比较合适
铝针太细长了,焊接或者铆都会影响铝针安装后的姿态。
如果导热胶的话,我想能不能做个导向块(里面N个导向孔),铝针通过导向孔,最好铝板上也做些定位孔,预贴导热胶片
略施压力压紧,背面热熔,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路过学习,还没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luxiang821 ,这个主意不错,就是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网友:
突然想起来,2楼提到的摩擦焊应该也可以吧
之前见过塑料件的超声波焊接(USW)是不是也可以归为摩擦焊的一种。
应该要比胶接的要牢固,而且不存在导热性下降的问题。
我觉得技术难点就是USW要求在一定压力换能器高频振动,这么多铝针如何同时支撑而且还不能变形。

网友:
热熔胶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用冷焊可不可以。。我对冷焊机不熟悉,只是提个建议,但觉得应该能用。楼主自己去查查资料。我在百度里面搜了下,你可以看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45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