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台宝鸡TK36S数控车床,加装旋风铣,主电机不知够不够

楼主(2012-06-18):
最近准备入手一台宝鸡TK36S数控车床,在上面加装旋风铣,用于加工锥螺纹类(近似锥螺纹,其实是弧形的)开槽,不知道主电机力度够不够,请各位牛人评下。多头开槽5MM深。

楼主:
有没有用过此机床的老板进来说下

网友A:
兄弟,请问你是哪里的啊,我公司是宝鸡代理

网友:
我汗,干嘛一定要加装旋风铣头呢,直接车一样的可以做到啊...楼主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还有就是用旋风铣的时候主轴只需要很低的速度,切削力也不用很大,需要在电机和主轴之间加装一个减速机构..这样操作下来就不划算了.你的数控车基本就改造成专机了...你在想它有数控车其他一样的车削功能就不合适了

游客

网友:
拆了旋风就不是专机了,

网友:
楼上回答有道理

网友:
主轴是有变频器(艾默生)控制转速配变频用电机。低速运转不经济,电机4.5KW。

楼主:
用来开槽效率高。。。。。
导程32MM
槽6MM深
此款车床是伺服电机主轴,低速扭矩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开槽效率高。。。。。
导程32MM
槽6MM深

主轴电机还是不小了..我看见别人的旋风铣主轴电机加一个减速机构,电机功率只有0.75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电机还是不小了..我看见别人的旋风铣主轴电机加一个减速机构,电机功率只有0.75千瓦....

5.5KW是车床伺服主轴电机,不是旋风的

网友:
我已经疏远了电气,数控原理这块了,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5.5KW是车床伺服主轴电机,不是旋风的

我第一句说的就是主轴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问你是哪里的啊,我公司是宝鸡代理

此机多少银子啊,实价

网友:
7.5左右

楼主:
哪位有设备的可否帮我打个样

网友:
是这个东东吗

网友:
价格似乎很低,还是算了吧

网友:
TK36S最低转速是140,会不会有点高啊,不如买个带齿轮的,也不用担心力气问题了。

网友(2012-11-29):
我是来学习的,先看,后问。

网友(2013-01-26):
你好,有需要还不如买一台就能加工的机器哦?本人这里已经有此设备,有需要的请联系我,18858067239赖生,东莞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