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东好

楼主(2012-06-19):
让物体到终点停留30-40s   回程至起点停留20-30s       以此往返    循环

网友:
两个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

网友:
批量连续生产的长距输送,考虑用悬挂式输送机,停等的时间最好一样。; i, Q; a: T% {
单件生产最简单了,搞个正反转的传动与两个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