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问题,谢谢

楼主(2012-06-19):
小弟初学,选择实体的一个面做草图拉伸,我想画草图的边界和实体的某个边界重合,但在草图模式下捕捉不到实体的那个边界,这样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什么软件也不说,怎么帮,可能实体的边界根本就不在草图平面内。

楼主:
补充:catia软件

网友:
如何选不上,那就不用约束命令呗,用尺寸来控制呗

网友(2013-03-16):
简单啊,投影不就行了吗

网友(2015-01-14):
直接投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