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控单向阀!

楼主(2012-06-19):
上海型液控单向阀 正向油出口反向油进口在油路块上该接哪个口?(P还是T)还有控制油口接哪个口?

网友:
p  进油,t 回油

网友:
另外一个就是控制油。应该只有三个油孔

楼主:
我知道P进油T回油 样本上只有P1 P2 ,P1是正向油进口反向油出口,P2是正向油出口反向油进口!那是不是P1就该接换向阀的P口?P2就接T口?

楼主:
我是用SW 画油路块的

网友:
液控单向阀如果是板式安装的话应该有一个销孔就是防止你装反的,油路块上也应该设计了相应的孔,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要考虑液控单向阀的型号,有的液控单向阀是有控制泄漏孔的,共4个孔,控制口接油缸另一个腔

网友:
液控单向阀是接在油路中间的,不应该说是P,T这样的,P1应该是进口,P2是出口,K口是控制口

网友:
液控单向阀有A、B、X、Y油口吧
有P、T吗?.......

网友:
你要先分辨压力油来的方向,你要控制的运动方向。可以简单的用压缩空气模拟一下,压力不要太高的气体就好,k口很容易分辨,模拟好了你就知道液控单向阀原理了,希望可以对你有用,杭州机械工程师,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我 QQ542716495

网友:
液控单向阀各油口接油路块上哪个口应根据你的液压系统的具体布置来决定

网友:
上面标的有,P接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