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冲压生产效率?

楼主(2012-06-19):
如何提高冲压生产效率?我公司原先用人工上下料,要提高效率,在不改变生产工艺、模具和设备的前提下,有什么好方法呢?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快,怎么可能???
可以参考下杰克 韦尔奇的管理方法,试试,
而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工艺

网友:
温冲

游客

网友:
何为“温冲”啊?

网友:
搞自动机冲

游客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温冲成型工艺一般作用于镁基合金,通过薄板轧制(温轧),冷冲成型。

研究发现,镁基合金通过温轧变形,可显著细化镁基合金薄板晶粒;
轧制后的板带较热轧板带的屈服强度有较大提高,但延伸率有较大下降;
在相同的变形程度下,随着轧制温度的升高,发生部分回复和再结晶行为,晶粒细化,抗拉强度下降,屈服强度降低,延伸率显著提高。

游客

网友:
那不适合我们啊

网友:
一、料是长啥样?
二、模具是啥形态?
三、。。。
四、。。。。
五、。。。。。
  大家猜猜看

网友:
问的问题太笼统啦

网友:
自动机冲+温冲。

网友:
在不改变生产工艺、模具和设备的前提下

这些为什么不能进行优化? 还有试试将设备重新布局。再有, 结合实际找找影响冲压生产效率的原因, 好对症下药。

网友:
镀膜就可以解决,有需要私信我

网友(2012-07-28):
1,改进模具结构,单模该复合级进模
2,操作工使用老手
3,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自动送料机,不过模具还是要改一下
说到低如果你想又快又好!还只用单模,还是喊个老手操作工干活!一个顶俩,我们厂里我就喜欢给活干的又快有好的人校模具

网友:
人的因素,机床的因素。

网友:
按你说的要求,那只有增加人了。多招人,领材料专员一人,开机一人,再过一助手,倒废料一人,上材料一人,扫垃圾一个,总之每个岗位都要有人。每个工序人员都环环相扣。
第二,下一个产能目标,做不到就枪毙。如果枪毙都做不到,那说明只有改变现有的工艺,和设备。等等了。

网友(2012-10-02):
黄牛能当马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