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图中所示尺寸188?

楼主(2012-06-19):
如何测量图中所示尺寸188?先测¢10孔,再测¢10孔边距外侧距离,用测的这个距离加测的¢10孔径的一半即得所要求测量尺寸。此法有人提出疑问,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也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什么疑问 大侠说下啊

网友:
大部分都这样测量,别人有什么疑问?说一下嘛。是不是M18和10的孔不同心的话,影响测量尺寸?

网友:
这个在车间里检验是这样的,将工件基准面垂直放置在平板上,用一直径10的量棒(长度大于工件便于测量)穿过直径10的孔,后用一百分表带座的,测量直径10的外园的最高点,(两边)得出的数字就是此工件的实际距离.

游客

网友(2012-12-10):
将工件基准面垂直放置在平板上,直接用带座百分表伸到直径10孔内,取最小点。然后+10的孔半径。
即然没有什么公差要求,就没有必要把问题带来讨论了。
¢10孔尺寸要求不是很严,加工时控制不是很精确,用直径10的量棒会产生误差吧?大了有误差,小了量棒进不去吧

网友(2012-06-19):
通常这样的尺寸要求并不要很严格,如要求很严格一般都是要配作的!

网友:
都没有公差,随便测一下就行啊

网友:
没有公差要求,上面的测量方法应该都可行

网友:
自由公差,这样测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的量测的,或者可以用投影仪测量

网友:
现在一般单位都用高度仪测,相当准而且什么活都能测

网友:
做个检具,就是个心轴,中心带十字划线。

网友:
可以这么测啊。,。没有问题,,

网友:
你上图这个尺寸且投影测会好一点,不过用加减法测所得值也应足够精确了。

网友:
车一个心轴从直径10穿过,用深度尺从上端面测量。

网友(2012-07-26):
这样测行

网友:
没有公差随便量量就好了,公差小的话如果有条件可以上三坐标测一下

网友:
该件的测量主要从装配使用的角度来考虑测量,如是装配基准尺寸,按照无公差则制作塞棒使用高度尺或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网友:
现在的测量工具日新月异,快速精确测量此尺寸可以用特殊的卡尺,一端是锥形的测量爪,另外一端是标准测量爪。

网友(2018-05-23):
三次元可以的吧,公差标准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