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大轴,我的经验,并期待讨论

楼主(2012-06-19):
厂里的磨煤机齿轴上的轴承坏了,工人没法拆卸,就用气割割,结果还是没拆下来,这时候,就想用车削的办法把轴承内圈车削掉,要命的是这个内圈已经被割得乱七八糟的了。这个轴大概在二吨左右,可想而知呀,难度还是很大的,厂里最大的车床就一台沈阳的CW61110B型的床子,找正就用了大半天,车削用了一天,后面的堆焊,车削,修复这样的工件对一个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比如机加工工艺,焊接工艺,刀具的选择,等等。总共花了四天时间才搞好这个东东。

不知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东东,你们是如何处理的,大家交流哈,比如如何拆卸这样的轴承,轴承外径在500MM,刀具的选择,焊接工艺等等 。

网友:
有难度,不是行内的人很难说清楚,坐等结果。

网友A:
俺玩过这个,有比这个还大的,有些轴上有螺旋槽,打油就可以拆,不必破坏,

破坏性拆除,有一种进口的液压剪,可以直接把外圈剪裂,国内有仿制的,

内圈有一种‘现场锯’卡在设备上,锯片是小鼻子的,类似砂轮锯,很硬的,在内圈锯开一个缺口造成应力集中,用锤敲就碎了,不伤及轴,

发电行业,化工的气化炉,冶金的高炉喷煤,都用这些磨来磨煤粉,有专业的维修,拆起来都很快的,俺现在就在做选型,用在高炉的中速磨

论坛上的酒侠,好像也玩这类磨

游客

网友:
说到应力集中,我倒想起,不如用水刀或激光切个口,水刀能切穿。大不了让水刀作坊停产二天,都划算。
这么大个轴都敢用气割,然后再堆焊来车?完全不用考虑轴的内应力变化?俺这玩土山寨的初中生都不敢这么玩的。咱们土轧机的飞轮轴,才200大,割枪和电焊靠近点都不敢!
特别是在这个红套已经退化为拿青色的乙炔焰加热半联轴器的时代,红套这种工艺就显得太危险。
在车间里看到阀座和阀体过盈装配,有红套有冷套,还有的采用封焊接/铆死结构。采用后三种也是为了保护阀壳上与阀座装配的部分吧?冲击载荷、表面应力、微裂纹、升温过程中的热应力,这些都考虑进去红套就很不适用
感觉现场锯是不是在“绳”上镶金刚石磨柱块,在内圈外来回磨,然后锤子一敲全掉下来了?指教是否同一设备?
谢谢大侠!
一直学做修复件,有点颠覆修复理念了。。
我们玩这些,都是不可以动火的,河北、山东一带都有专业的拆卸公司,你有难题了,打电话过去,人家带全套家伙,很快就能拆卸下来,根本不必你劳神,有工具了,玩这些都不是问题,国外也是有专门公司做这些
或者加热后车疲劳层,堆焊再加工修复行吗?
加热会引起表面应力状态分布的变化,导致变形,不好控制,大轴的表面都是压应力状态,一旦转成拉应力了,会有一系列的变形反应,德国人就禁止这么玩,并且有一套严格的规程,国人绝不敢当人家面用气割切轴承,
不超过相变温度的加热也不行吗?
大轴一动火,超过一个温度,表面金相与应力状态改变了,还容易有表面细微裂纹,对于冲击载荷或寿命有严格要求的轴,是不允许的,俺说,玩东西看德国,看米国,看人家有在大轴动火的吗,只有中国有,俺不允许
大侠,为什么不能动火能说下原因吗?那焊接是不是也不能焊?
大轴不能动火,这是基本常识,一动火,疲劳寿命就不够了,尤其有冲击载荷的,再者,变形也不能控制,阿拉玩的东西,比这个大多了,哪个工人敢在轴上动火,阿拉肯定上去就踹,他什么都不敢啃,
学习了,谢谢了。不能用气割,气割会把内圈和轴焊在一起,车这个,太恼火了。
经验丰富!
见多识广,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轴!我们的设备一台也就20T这个样子,佩服佩服

网友:
怎么就拆不下来呢?再说,用氧乙炔给割一下,一点一点片下来,注意点,就不会伤到轴,就可以拆下来啊。

网友:
像这样大轴的轴承基本都是热装的,一般的敲打是下不来的。清除轴的毛刺和锈迹,润滑下轴承的行程,可以用150或200t的液压顶,但不能顶轴的原中心孔,加块垫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液压拉马

楼主:
这个故障就是人为操作的原因造成的,工人在操作的时候对设备的保养不到位,缺乏起码的常识,没有定期加油,结果造成轴承干烧,轴颈在轴承内圈的摩擦下严重损坏,轴为35Crmo的,拆下后发现轴的材质明显发生了改变,为了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只有车削掉单边15mm然后重新堆焊,然后车削加工到尺寸

网友:
气割?怕要把轴给废了,这么大的轴承都有专业的拆装工艺和装拆具的。

网友:
说出来让你们笑话,我们都是气焊烧了再拔的

楼主:
呵呵,朋友,这话说得没错,可你没看到现场的情况,生产任务紧,那个轴承内圈把轴烧到什么程度你可能都不敢想,用常规的拉马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什么进口的这样那样的松动剂用了一大堆,液压拉马,机械的拉马,自己做的拉马都没用,检修人员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用气割去处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要把轴搞坏,没办法的时候才让机床加工修复,这只能说是一个企业的管理上有问题。

网友:
事已至此,也只能是车了堆焊了,找家懂焊的人吧,前前后后的热处理少不了。
实在允许的话废了吧,以绝后患!

网友:
原来不懂,经大家一讨论,我长了不少知识

楼主:
呵呵,不会这点问题就废的,这样的问题如果都不能处理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机修部也就没存在必要了。这个35crmo的焊接也简单,也就是预热后再焊,然后热处理。

网友:
割大轴上轴承,那的要经验

楼主:
是的,没一定的把握还是不好乱割为好,这样的话,如果上车床加工还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液压拉马

这种超高压拉马在500mm的轴承上很难对付,勉强的话容易出事。

网友:
楼上各位:楼主所言是轴和轴承己经烧结在一起了,超过粘焊程度,再高再好的拉拔设备己经没用了,除非动火修复,下次就作废处理了。

楼主:
朋友就是,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不过现在处理好了,运转正常,具体能用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游客

网友:
现在准备好备件了吗?

网友:
最好是不动火拆装才好!!!!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加热带加热内环,可以加热的150%,出现间隙就很容易拆卸。

楼主:
看来论坛的行家里手还是蛮多的,不过,朋友,有些设备你不是很了解详细的状况,用常规的方法也不能处理,轴承内圈和轴颈完全在高温摩擦下咬死,什么拉拔,什么松动剂,都不起用,还用火焊把内圈割得乱七八糟的,估计超出了你所说的150%

网友:
难度,不是行内的人很难说清楚,坐等结果

网友:
单边割口后可以拆除,但最好要保护好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玩过这个,有比这个还大的,有些轴上有螺旋槽,打油就可以拆,不必破坏,

破坏性拆除,有一种进口的液 ...

请教大侠,那小一点的轴(直径65)是不是也不可以用堆焊、焊接等工艺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侠,那小一点的轴(直径65)是不是也不可以用堆焊、焊接等工艺维修呢?

做传动用的轴,加工过程中可以焊接,热处理,但加工为成品以后,就不能再焊接了,当不能用的时候,要按报废处理,换新轴,对换下的轴组织技术评估,有利用价值的,重新堆焊并按工艺热处理,以后做备件临时顶替一下是可以的,

正规的厂子,都不允许现场随便焊一下就用,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因为大型设备一旦出现大的事故,会有很大损失的,

游客

网友:
轴断了,要彻底处理,随便焊一下,凑合了事,对相关其它设备危害特别大,反正我玩的东西,谁敢凑合,俺就不客气,
多谢大侠指点,现在我们厂就是这种情况,断了的轴还拿去维修,导致经常断裂,损坏

网友:
看了大侠们所说,学习了不少东西。以前作设备维修时,我们的大型回转炉托轮所用轴承也不小,拔不下来时,我们也是气割直接割掉,之后只是打磨一下轴重新安装新轴承。汗啊

网友D:
我也就常遇到这样的问他啊。我是在轴承两边焊个大螺母冒,因为加热不均匀有时轴承自己就裂了。即使轴承没裂因为轴承焊接时发热,而轴没热,说以轻轻一就下来啦。我教王雷希望与你们多多交流哦15035713594

网友:
深有感触,我厂一接轴(回转直径1200),接轴平衡轴承烧损,内圈研死,是上铣床铣断的

网友(2012-10-23):
加热,作工作,用油缸顶。

网友(2012-12-27):
一条条回复看过去,学习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
长见识看看各位大侠的讨论。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B:
用液压拉马

没错,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用拉马就可以搞定,把外圈去掉后,用拉马,在外轴承内皮上浇热机油

网友(2013-12-04):
如果气割、液压扳手都用不上,况且所说的已割的面目全非,最好上铣床,将内圈铣成两半。车床很难车的动。轴承钢难

网友:
不管大轴小轴,用焊的方法取轴承都会对表面应力产生影响,出现变化,影响到轴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可以试试整体加温取内圈。

网友:
估计这个轴承坏得不轻啊!应该是轴承挡也拉毛了,也可能是失油很久了吧,不然象这种配合不会太紧的

网友:
可以用手提砂轮切割内环,两面切割后打下来!

网友(2014-04-18):
加热再用液压顶拔

网友:
重要的轴如果再经过加热或是焊接那这个轴的加工就要按照加工工艺要求来认真进行了,绝不能随意地胡乱加工。对加工后轴承的装配试配合要求留出尺寸,装配视配合要求留下的公差选择装配方法,压力装配或是热装。都是要按规定通过计算进行。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轴系

网友:
用角磨机割掉小心点

网友:
见过钢厂拆卸大型轴承,用的是冷却和加热法,冷却是用液态氮,让零部件缩小,用气焊加热膨胀另一个零部件。

网友E:
    下次谁再有这事找我好了,不管是用风割还是电焊我都能把轴承内圈割下来,当然是不伤到轴!你们来这上网的大多动手比效少吧?

网友(2014-05-24):
如果,轴承的内圈与轴已经受高温熔合在一起了,又该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次谁再有这事找我好了,不管是用风割还是电焊我都能把轴承内圈割下来,当然是不伤到轴!你们来这上网 ...

如果轴承内圈都和轴熔接在一起了,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轴承内圈都和轴熔接在一起了,还行吗?

那是一回事,不过轴已烧坏了,再好的切割技术也不能恢复原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就是人为操作的原因造成的,工人在操作的时候对设备的保养不到位,缺乏起码的常识,没有定期加油, ...

这种大轴上轴承拆卸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拆的,我这也拆了不少,材质基本是一样的。都是我这基本轴承没有像你那损坏的那么严重,我们最常用的还是给轴承加热的方法进行拆除,比较正规的是用轴承加热线包,预热到70-80度就行,这种大轴承装配时本身的间隙过盈量就不是很大,稍微一热就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实际生产中很少操作那么规范,毕竟那些专业设备也不便宜,所以我们通常就使用气割进行加热。后用锤子卸下来就行。你说的气割割内套时把轴割坏,我觉得还是很新奇的,我这也割过,甚至比你那大的多的轴承都割过。工人技术水平的问题吧?两种不同材质用气割吹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这的工人还没有见过损伤轴的。不过你的后续措施是没有问题的。给两三米长的大轴做拆卸扒子我还真没有见过(轴承安装位置基本在中间段)

网友(2015-05-15):
哈哈    你是什么轴承   普通车刀能车动么   你用氧气割还不会割不下来么   我们是做外加工的   这种维修的活接的多了   这个简直就是小意思      电机轴轴承抱死都敢 这么干还不变形的

网友:
方法很对,我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没搞过那么大的。以前经常用气焊枪加热轴承内套,往下取。

网友G:
我听说过这么一种拆法:就是在轴承内圈的两侧用角磨机装切割片,各切一条槽,尽量深点但不伤到轴。然后用氧乙炔加热轴承内圈,最后用湿布盖住加热后的轴承内圈。利用热胀冷缩及应力破坏来分离轴承内圈。

网友:
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
顶一下,让更多人给你想办法

网友:
这是不是问题,只是我们队这方面接触的少了
前年我单位也是1000T卧式液压机主轴轴承有问题,诶厂家电话,结果一检查是轴承坏了,当时领导想还是自家人弄一弄省钱啊!结果5个人两天想进各种办法,就是没拆下来,最后只好厂家电话,厂家来了2个人,带了一个专业的液压设备,不到1小时OK。
一般的轴都会热处理过,千万别动活拆卸轴。

网友:
手工 角磨机把轴承里圈割三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就常遇到这样的问他啊。我是在轴承两边焊个大螺母冒,因为加热不均匀有时轴承自己就裂了。即使轴承没裂 ...

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听说过这么一种拆法:就是在轴承内圈的两侧用角磨机装切割片,各切一条槽,尽量深点但不伤到轴。然后用氧 ...

好方法,没损伤轴

网友:
这么大的外径怎么不用轴瓦,耐磨,拆装都方便啊!

网友(2015-06-25):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就是人为操作的原因造成的,工人在操作的时候对设备的保养不到位,缺乏起码的常识,没有定期加油, ...

我怎么听着像刮刀离心机的主轴

网友(2015-08-08):
公司做大轴颈不超过600mm都是液压千斤顶解决(正常拆装)!

网友:
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不明所以的回复越少越好,影响阅读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