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在画图之前的准备工作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19):
各位大侠们。CAD在画图之前的准备工作怎么设置,就是设置文字样式,标注样式,里面的字体和文字高度,还有什么箭头大小怎么设置啊~!求解答啊!~!

网友A:
毕设有两张图用cad画,开始没设置好,导致后期很麻烦,一团乱。。。。。

网友:
可以做个模板,线型按照标准弄。

游客

网友:
哈哈,我就是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设有两张图用cad画,开始没设置好,导致后期很麻烦,一团乱。。。。。

我觉的也应该提前弄好比较省事~

网友:
想听听一些经验之谈
感觉最好使用图层 同楼上说的一样 到最后一团糟 、、

网友:
标准翻开书本看看啊,《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好多现在作图不规范,有的一个文件一张图,有的是一个文件一套图,出图也不是按绘图比例来,最主要是分好图层,到时即使改也比较方便,你最好拿一本cad书看看那上面都有方法,具体标准绘图书上也有,绘图国标网上有,下载看看,内容不多

网友:
最省事的是在网上下一个模板,但楼主也要反思一下,都到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了,还在为这问题烦恼,以后出来怎么工作!这可是机械设计的基本功!

网友:
做好模板。或者下个模板。存好。以后调取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