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何命名?

楼主(2012-06-19):
各位高手,我在设计零件时经常会零件如何命名感到苦恼,不是名字表达不清楚就是名字相近容易混淆,在此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有教材更好!!!~~

网友:
可以参照同类机器命名,还有就是起什么作用就起什么名字。多看看别人的图纸,时间久了自然会了。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起名比较纠结。当初给儿子起名可是费了好大功夫。

游客

网友:
名字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图号,这样就不会分不清了,很多命名也是约定属成,看看过去的文件,参考别人命名,可以分开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起名比较纠结。当初给儿子起名可是费了好大功夫。

给儿子取名字跟给零件取名字不是一个阶层的吧,哈哈!

游客

网友:
没错,给儿子取名就一两个,给零件取名一大堆,除非桂花像过去一样生了一群

网友:
如果是三维设计,起名很重要。。。。。。。。。。。。

网友:
Part1,part2,part3,part......

想确认楼主说的是三维软件里建立part时候起名字,还是就是一般的图纸标题栏那里起的名字。

网友:
根据形状,作用吗,大概的

网友:
根据特点

网友:
认同8楼,零件的命名主要依据是外形与作用,如O型密封圈、L支架等,

在同一设备中为防止出现相同名称零件,也可根据场合再加位置词,如前支架、后支架……

网友:
经验积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儿子取名字跟给零件取名字不是一个阶层的吧,哈哈!

呵呵,经典!

网友:
根据类型,还有零件在不见中所在位置作用

楼主:
我终于找到了!!!!!!!!!!!!!

网友(点评):
这也要积分

网友:
图号是唯一的,名称可以重名,根据零件的功能,外形,和相关属性,常用前缀上下左右前后,后缀ABCD。。等区分。时间久了就不会纠结零件命名了。

网友(2014-01-20):
我都是按照代号+名称命名物理文件名的,代号具有唯一性,所以不会重复

网友:
最好是顾名思义

网友:
零件名称的命名,大致有几项:1、按照零件的功能来分,如机架、主轴、分配轴、主机变速器;2、按照形状特征来分,如箱体、轴承盖、U型架、异形杆、法兰盘、法兰端盖、拉簧、压簧、扭簧、异形弹簧、3、功能与形状特征综合来起名,如:椭圆链接体、塑料扇叶、相机主体、多看图,特别是成熟的图纸,如车床、铣床、发动机等等的图纸,看多了,就会了,不难,但是要有时间的积累才成。

网友:
一个产品名称、型号、图号都要有,一般的,零件名称肯定有重复的,还需要型号或者图号来区分。

网友:
可以弄一个适合自己的命名规则,比如搞编程的有匈牙利命名法和帕斯卡命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