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表面再镀铬后钻头打不动,请教

楼主(2012-06-19):
45#钢调质后表面再镀铬后钻头打不动,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
调质后硬度是多少啊?是用什么钻孔?45#都钻不动不会是电机反转吧?

网友A:
打不动是因为镀铬层的原因,你都镀了,还加工孔,那不就白镀了吗,上海有一种钻头“ARTU”霸王钻,这种钻头可钻白钢条,上次在展会上看到的,你要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考虑一下这种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动是因为镀铬层的原因,你都镀了,还加工孔,那不就白镀了吗,上海有一种钻头“ARTU”霸王钻,这种钻头 ...

用硬质合金钻头行不

游客

网友:
刚查资料调制钢镀铬硬度在800HV以上,换算为HRC为64以上估计普通的合金钻头也不好加工,可以先把镀层破坏掉再加工,我刚说的钻头不算太贵直径10X140的38块钱,孔精度不高,比铣刀便宜多了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工艺 不对,应该先钻也,再镀铬。现在这样可以用样冲打一个大 点的孔,再钻孔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工艺有问题

网友:
是镀的硬铬吧,拿样冲打窝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吧,或是涂层钻。

网友(2012-08-12):
只能根据孔的大小把电镀层磨掉一部份,先上样冲再打孔.

网友:
楼主你不会调质后钻孔先,在镀铬吗?
1 D4 y1 i4 h$ b自己吧后路堵死了悲剧

网友:
45#调质有什么特殊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