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一台旧带锯床,求专家解决锯床液压问题

楼主(2012-06-19):
最近买了一台旧带锯床,山东济南出的厂家不太正规,刚开始使用正常,但后来出现下锯速度太快的现象,把调速阀拧到最小位置三分钟锯就下行了100MM多,导致锯斜。换了调速阀也不管用,检查各个油管阀体都正常,无漏油现象。我试着把调速阀的油管堵上居然下锯的速度一点不减(觉得应该不是调速阀的问题),很困惑。我对液压不了解,求有专业知识的大侠解决。

网友:
从您的描述看,调速阀已经不起作用了,如果其他管路没有问题,更换调速阀看看!

网友:
这是锥度调节阀出现毛病了。呵呵这要在现场才能解决,没有办法。

网友:
调速阀坏了

网友:
莫非油缸内部泄露?

游客

网友(2012-07-24):
同意该看法。
对
你把锯架抬高了,把油缸进油管卸了,把进油口堵上,看看锯架自己下降不

网友(2012-06-19):
我靠 那么简单 你都不知道 楼上正解

网友A:
一般卧式带锯床液压原理图,楼主参考一下

游客

网友(点评):
图纸不对

网友:
这个图纸不大对劲
你这个液压原理图,对人家解决问题有帮助吗

网友:
请将你设备的照片发给我,尤其是液压系统部分的照片
3220357@qq.com

网友B:
他能看懂图啊,高手啊 他就是不懂才来问的 我可以跟定的告诉你 油缸内泄 而且很严重
调速阀关闭 自动下落 不是内泄你说什么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锯床自动化改装业务的。可能是油缸内部的活塞密封圈破损导致的油缸内部泄露。更换一下就好了,。

游客

网友:
泄露跟密封有关。

网友:
我们单位上星期也买了个锯力皇的二手锯床,也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就直接换油缸了。呵呵

网友:
我这里有两台  用很久了 有一台也是这种现象。。囧。。

网友:
气缸坏的可能性大,一般情况下密封圈坏了。。

网友:
这是锥度调节阀出现毛病了。呵呵这要在现场才能解决,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卧式带锯床液压原理图,楼主参考一下

看不懂原理图中的调速阀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卧式带锯床液压原理图,楼主参考一下

随风大侠:你的图升降油缸换向阀英文标号可能有误。

游客

网友:
这个是我从说明书上copy下来的,只是供楼主参考,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声,油缸里的密封圈好买到吗

游客

网友(2012-11-20):
现在基本的密封都很好买到,
容易买的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声,油缸里的密封圈好买到吗

在工程机械配件或者油封大全都容易买着。

网友:
多余的话,如果不是油缸泄露,注意调速阀方向

网友:
调速阀坏了

---------------------------------------------------------------------------------------------------------------------------------------------------------------------------------
91981.com工业品企业采购最佳平台

楼主:
感谢大家献计献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调速阀坏了,因为我说了把连接调速阀的油管堵上,锯应该不下才是阀坏了,现在堵上锯还下。如果是油缸内泄漏好处理吗,拆卸时应注意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能看懂图啊,高手啊 他就是不懂才来问的 我可以跟定的告诉你 油缸内泄 而且很严重
调速阀关闭 自动下落  ...

谢谢指点,现在将总电源关闭,锯能不下,油泵工作后按下降按钮后锯才下,而且下降速度很快,液压缸外部基本看不出漏油。如果是内泄漏的话拆油缸麻烦吗,有啥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将总电源关闭,锯能不下,油泵工作后按下降按钮后锯才下,而且下降速度很快,液压缸外部基 ...

把油缸拆掉的时候,整个锯床架会掉下来的。把锯齿搞坏,搞变形。你找个东西把锯床架顶着别掉下来就可以了。
锯床架最好放低点。只要不碰到锯齿就行了。油管拆了卸下 更换油缸里密封圈即可,(具体看油缸损坏程度,一般都密封圈)搞好装上油缸。上下多动几次,排排油缸里空气,基本就OK了

网友:
同意10楼意见,检查升降油缸密封圈。

网友:
应该是油缸内泄

网友:
也有可能调速阀接错了,所以调速阀不起作用

网友(点评):
通过原理图,没看出来调速阀起到调速的作用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参与,这个问题最近解决了,我对这台锯床的液压系统算理解了。问题出在一个单向阀上,当锯需要快速上升时油液通过单向阀进入油缸的一个腔体内,另一个腔体回油。下锯时单向阀封闭,油液只能从调速阀回流,另一腔体上油提供压力。可能是单向阀的钢球不圆或是钢球与孔密封不好造成一部分油没通过调速阀直接泄漏到回油孔了。解决办法很简单,更换钢球,并用锤敲击钢球使钢球与孔的接触部分光滑一些就行了。看来设备坏了还是得自己修,每修好一点问题自己就提高一点。

网友:
油缸密封坏了,更换密封圈

网友(2013-05-23):
通过楼主的帖子,我也学习了关于锯床的问题,十分感谢楼主及各位及时回复的网友们!更要感谢中国机械社区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互动平台!在此谢过,老鹰了!

网友:
估计油缸内漏

网友: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
喜欢液压

网友:
估计液压油有问题 是不是用时间长了 比如 几个小时 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磁阀 工作正常不  看下油压力够不  或者  过滤网堵塞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