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型材铝,怎么车光洁度好

楼主(2012-06-19):
用数控车床车型材铝,怎么车光洁度好啊!

网友:
是车铝材么?
转速要快  走到要慢  最好用机夹刀  有专用的金刚石刀颗最好。

网友:
刀锋利且排屑通畅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我们让刀旋转

网友:
用宝石刀吧 专车铝材 还有就是工艺

网友:
要好的机加刀,好的切削油,再有好多工艺,就可以

网友:
高转速,切削油也很重要。聚晶刀,合金刀

网友:
有专门的加工铝合金的机夹刀片,手工磨的也行,主要是要锋利,加工的过程中温度不能产生高温,因为铝的熔点较低,所以要在加工时添加乳化液或者煤油来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