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刀方法真的可行?

楼主(2012-06-19):
前几天看见有人发表的一种对刀方法,大意是:

对刀时,将工件、刀具、电池、灯泡串联起来,当刀具接触到工件时,灯泡就发亮,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精密对刀,从而弥补因没有对刀仪的麻烦。当时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但是过后一细想:不对呀,工件与刀具之间的床身本身就是导体材料,这样联接不管刀具与工件是否接触,灯泡都是亮的。所以对这个方法很是怀疑,与工友讨论后,工友说有可能是床身的电阻比较大,所以能从灯泡的明暗度上来进行对刀。

大家说呢?

网友:
那如何将工件、刀具、电池、灯泡串联起来捏?

网友A:
當刀具接觸工件的時候形成閉合回路,電珠或蜂鳴器報警

网友B:
这方法是很好,但是有那么精确么,如果几丝的余量,能保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是很好,但是有那么精确么,如果几丝的余量,能保证吗?

這種對刀器頭上有精磨的圓球,對刀精度能到0.01mm,如果自己搞的話,我個人認為最好用新刀,並且對的時候調整好刀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對刀器頭上有精磨的圓球,對刀精度能到0.01mm,如果自己搞的話,我個人認為最好用新刀,並且對的時候 ...

哦,明白了,原来不是把工件、刀具、电源、灯泡串联,而是把刀具、电源、灯泡和一个比较标准的钢珠串联。总算明白了!

游客

网友:
用鋼珠的是對刀儀,你可以直接用道具對
也可以用刀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原来不是把工件、刀具、电源、灯泡串联,而是把刀具、电源、灯泡和一个比较标准的钢珠串联。 ...

我好像木有說明白,對刀儀是一體的,做成一個長棒裏面有發光二級管、蜂鳴器和電池,直接插在主軸上,頭上有精磨的鋼球,它的回路由自身、機床床身和工件組成的,而你說的是自製的的,回路是通過導線連接刀具、電池、電珠、工件(如我之前的圖),當刀具接觸到工件的時候電珠會亮,爲了保證對刀的精度,我建議使用新銑刀刀對刀,並且在對刀時調整銑刀的刃口到合適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木有說明白,對刀儀是一體的,做成一個長棒裏面有發光二級管、蜂鳴器和電池,直接插在主軸上,頭上 ...

我觉得你作图的那个方法好,我说的方法我自己都有疑惑。刀具、灯泡、电池、工件构成回路,工件和刀具就好比一个开关,接触后灯亮,但是问题是他们本身就是通过机床相连,就失去了关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成熟,你画的那个方法很好的。

游客

网友:
暈倒,電腦卡了臥槽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總之就是儘量避免受到機床影響,如果實在不行就買個做好的尋邊器,便宜的精度就低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作图的那个方法好,我说的方法我自己都有疑惑。刀具、灯泡、电池、工件构成回路,工件和刀具就好 ...

仔細想了一下,我這個也沒有考慮到機床的導電性,用這個方法的前提是刀具和夾持器之間絕緣,或是工件和工裝之間絕緣,但是這樣就難以保證夾持或裝夾的精度了,所以還是用專門的尋邊器吧

网友: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不错,细节不好弄

网友:
想法可以

网友:
一般是做个对刀块确认z原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細想了一下,我這個也沒有考慮到機床的導電性,用這個方法的前提是刀具和夾持器之間絕緣,或是工件和工 ...

大哥,工件和卡盘必须绝缘,搞个专门的东西对两把刀的z轴可以,加工时偏移过来就行,小弟愚见~~

游客

网友:
这个不是对Z轴的

网友C:
整个设备都是导体,永远等电位,接触与否是无法获得显著的信号。

将刀具通过绝缘材料夹紧,这样就可以判断其接地的瞬间即为工件互相接触瞬间。

此法不但可以对刀,还可以对肉,哈哈:

从此告别电锯断指的事故---工程杰作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29

网友:
买个蜂鸣寻边器代替电灯

网友:
市面上有卖这个的,叫做“光电寻边器”,找到这个点后仪器上的灯就会亮,过了就又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设备都是导体,永远等电位,接触与否是无法获得显著的信号。

将刀具通过绝缘材料夹紧,这样就可以判 ...

目前的绝缘材料夹在刀体与刀架之间能使刀具保持刚性吗?

网友D:
有这种现成的电子寻边器。加电池的。

 我一直用这个、头部是个圆球。圆球接通一个+极 于刀柄隔离绝缘的。

 -级就是连刀柄、刀柄接机床的。当圆球碰到机床上工件的时候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绝缘材料夹在刀体与刀架之间能使刀具保持刚性吗?

这个有点悬,可以试试工件和工装之间加一层绝缘材料,不过重新装夹的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网友:
普通的对刀不行啊?

网友(2012-09-13):
还算有点道理,但是不是所有滚齿机都需要对刀呢?

网友:
还不如通电算了

网友:
光电式寻边器

网友:
    我见过的找工件坐标方法有
  1 寻边器(甩甩的那种)
  2光电的 (碰上工件亮红灯的那种)
  3龙记的那种自动分中的
  4直接用铣刀

网友(2012-10-14):
主要是对刀精度好不好

网友:
买一 个电子寻边器。

网友:
陶瓷刀片咋办?那玩意不导电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种现成的电子寻边器。加电池的。

我一直用这个、头部是个圆球。圆球接通一个+极 于刀柄隔离绝缘的 ...

表述清晰明了!

网友:
奇思妙想 专业精干 独一无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刀具接觸工件的時候形成閉合回路,電珠或蜂鳴器報警

网友(点评):
你沒看我後面發帖么,這個考慮欠妥,但是光電對刀器就是這個原理,只是它給做到一起去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怎么这样一接就短路了

网友: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2-11-13):
   有意思!我估计不行。原因:这好像是机械加工业的偏方,土办法。没有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