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2次,没有成功,紧急求助

楼主(2012-06-19):
各位老师,小弟有一个350*350*10(单位毫米)的45#板,表面要求耐磨、不反光、不能为黑色,曾镀铬2次,没有成功。现在情况是表面乌白,但用手一摸就出手印,无法清除。想请教是工艺问题还是电镀质量问题?如要达到要求(表面耐磨,不反光),应当怎么电镀,还是用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但是渡件厂有师傅肯定明白。。得去请教

网友:
好像你现在的问题是一摸就有手印吧

网友:
镀前表面处理的光一些,最好作抛光。镀层薄一点,0.05以内。

网友:
搂住的问题是:
1,施镀不合格;
2,镀后会有手印残留;
3,镀后表面乌白。
对策(最初方案):
1,预处理要做到位,产品表面必须清洁,无杂质粉尘;
2,若无法清除,应该与镀后表面处理有关,需调查;
3,表面发白,与镀液有关,药物配比。

网友(点评):
比较粗糙,希望有用。

楼主(2012-08-21):
感谢各位的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