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外圆50.8的空心管,长度500mm如何车内孔,这个工装不好搞

楼主(2012-06-19):
一根外圆50.8的空心管,长度500mm如何车内孔?孔径车到47+0.015车深30mm!工装怎么做?0.015公差怎么控制?

有高手能解说下吗?批量加工,机器是广数980tdb6136!   不知工装如何做?外圆是磨加工完的,只要车两端内孔!

网友:
不上中心架么

网友:
材质?毛坯管壁厚?还有其他特别要求么?特别是变形和粗糙度?说详细点!

楼主:
外径成品尺寸50.8是磨好的,就车个内孔和保证长度!内径成品尺寸47 0.015管壁单边3.8采用的是无缝钢管,材质以45钢为例,粗糙度3.2内孔与外圆同心度0.13主要是装夹!工装保证同心度,由于长度达到500mm还要考虑夹紧程度。

网友:
1、用中心架装夹,车内孔
2、做一工装将工件固定在车床刀架上,然后做一镗刀杆一头三爪夹住,另一头用顶尖顶住,精镗加工

网友:
A级弹簧夹即可。三爪四爪六爪不可。夹外圆直接干。夹紧力0.5MPA,液压气动夹紧均可。夹持长度不少于80,露出40以下。做完一头换一头。

楼主:
一个工件多种工装,多种装夹,很值得思考,好于坏必须在实践中获得。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不用动脑筋了吧?

楼主:
越是简单的东西往往越是会大意!只有控制稳定!

网友:
镗个软爪!在三爪上镗个直径为50.85的孔,表面粗糙度一定要好,再装夹磨过的外园,想咋车就咋车!

楼主:
软爪没用 同心度一定要好极限是0.13  500MM长的管子要保证一头跳动在0.04一下 这样两头就有保证0.13!!!  因为管子长 夹的少后面会有翘力  主轴一转  那完蛋了 椭圆 跳动都出来了。。。。

网友:
软爪修好了可以保证同心度啊,0.13应该没问题吧,外圆要上外圆磨,无心磨不保直线度,那后续的同心度也就没了,转速放慢点,再不行在卡盘后面的套管里加个尼龙套,比你工件外径大一点点,这样就不会把工件甩弯了,试试看呗。

网友:
虚心学过了谢谢你的知识楼主

游客

网友:
有问题就拿出来晒 就算都不会 晒出来就会有朋友提意见 意见多了就可以 试,总归会找到方法!不管学哪一行 虚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