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国产化一个除尘器,求软管(内径150mm)

楼主(2012-06-19):
1.最近在国产化一个除尘器,用到一根内径150的软管,软管中附有钢丝。印度的图纸上注明材料是fiber hose with spring(纤维软管,内附钢丝),内径150,其他没有什么说明了!我们采购在国内买了一个,虽然内径什么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壁厚太厚,有点太硬了,因为软管要移动吹风,所以无法满足要求。软管是连接离心风机用的,风机向管中吹风的同时管子要移动,要能承受400帕的压力。

2.哪位社友有这方面的经验,信息,请帮忙。

3.补充一下,根据从印度进口回来的管子,外表好像是一层布,弹簧弹性很大,管子很软的,从网上查了一下,有一种尼龙布软管有点像。

网友:
你上中策橡胶的网站上看看?我现在家,资料没在手边。

网友(点评):
刚看错啦,呵呵。内径150的看成15的啦。如果是150的话那就是帆布伸缩管或PVC伸缩管。上网查查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A:
我们用过这种,蓝色的,表面是布纹,不知道确切的名字,在五金店找到的,用了觉得效果不错,比较柔软。

也用过壁厚比较厚的,透明的那种管,室温7摄氏度的时候,管子从距离一米高的地方掉落到水泥地面,摔成三截,失手摔了三次,断的四分五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这种,蓝色的,表面是布纹,不知道确切的名字,在五金店找到的,用了觉得效果不错,比较柔软。

...

内部有钢丝吗,保证管子不会扁,因为移动过程中管子要通风。

网友:
帆布伸缩管,上网看看

网友:
我之前是做通风的。。
这种软管多的是市场上。。家具厂集尘都有在用。
我推荐你百度:上海盈达空调

游客

网友:
是的,木工用的雕刻机很多也用这种软管

楼主:
跟印度沟通了一下,他们是进口的 厂家是GARA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有钢丝吗,保证管子不会扁,因为移动过程中管子要通风。

有钢丝,弹簧形的,我们用来收集非金属切屑,可以随刀具一起移动,移动行程3米,上部使用钢丝绳和滑动吊具悬挂,类似天车的悬挂电缆,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钢丝,弹簧形的,我们用来收集非金属切屑,可以随刀具一起移动,移动行程3米,上部使用钢丝绳和滑动吊具 ...

是哪个厂家的呢,或者管子是什么吗材质

楼主:
补充一下,管子重量要轻,管壁要薄,而且能任意弯曲而不会扁!

网友:
是在五金店找的,我们也看不出是那个厂家的,也不知道材质,管壁确实很薄,比纸厚点,我们用的是120的管,蓝色的,表面像布纹

楼主:
画了个图,绿色部分为所需软管,一端固定于风机出风管,另一端随小车在4米的室体内移动,移动到最左边时,管子要打折的,所以要求管子很软,又不能扁。

网友:
找做金属软管的厂家就是了,他们有你需要的产品,大厂家有南京晨光、秦皇岛北方,小厂家在河北的泊头、景县一带遍地都是。呵呵。

网友B(2012-10-10):
楼主你好 货找到了吗 我们做的是外面布的 里面是钢丝圈支撑 可伸缩  你看看合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货找到了吗 我们做的是外面布的 里面是钢丝圈支撑 可伸缩  你看看合不合适啊

找到了一种正在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