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导向装置,含油轴承轴向固定问题

楼主(2012-06-19):
现设计一个导向装置,有直径16的导向轴,为了给它导向,我准备在基座上开个孔,镶无油轴承,轴是直线往复运动的,没有转动。
所担心的是含油轴承时间长了会让轴带出来,卡圈是用不了的,我又不想增加端盖,觉得那样过于罗嗦。
用过Festo的导向装置,感觉就是那么镶的,请问设计时要注意什么呢,公差怎么给?

网友:
你可以选带法兰的免润滑轴承

网友:
直接用无油轴承,上无油轴承时外圈上加厌氧胶,没有问题,我们一直这样装配的

网友:
过于频繁运动,建议不要用无油轴承

楼主:
我准备直接镶,象“大萝卜”中将说的那样加些胶,总感觉不是特别放心,因为含油轴承都有个接缝,无法真正实现过盈连接(它会收缩)。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议使用滚动直线轴承,很灵活的,比含油轴承灵活多了

网友:
不用加胶,直接给个配合公差就行了!我刚设计了一套图纸,我用的是买来的无油衬套,给一个过盈配合公差,用小锤子慢慢敲进去就行了!用起来很好,不会残生带出来的问题!

网友:
公差是关键,不用打厌氧胶

网友:
小过盈配合,不放心如果侧面有空间加个顶丝
加胶以后拆卸会有困难吧

网友:
建议还是考虑直线轴承(或箱式单元)配直线光轴,均为采购件,连固定附件都有成套的,比加工的好多了,导向精度也好于无油滑动轴承(铜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直接镶,象“大萝卜”中将说的那样加些胶,总感觉不是特别放心,因为含油轴承都有个接缝,无法真正实 ...

你用的复合无油轴承,如果频繁运动的话,我建议你使用镶嵌石墨的铜套或者钢套,只是外径比你用的大点,但是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