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圆环,求助

楼主(2012-06-20):
材质:铝             外径180MM      内孔 150MM正负1丝          要求平行度和垂直度0.005MM           有没强人提供下加工工艺!~

网友A:
一次装夹加工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LZ给个图形最好,你这样描述很不清楚。根本没办法帮你,毛胚的形状决定了怎样去分析工艺,都不知你的毛胚是啥样。

网友C:
上个图就好了,圆环的厚度不清楚,加工余量有多大?正常情况是一次性装夹端面和内外圆同时加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给个图形最好,你这样描述很不清楚。根本没办法帮你,毛胚的形状决定了怎样去分析工艺,都不知你的毛胚是 ...

毛培是  外圆182  内孔137的铝管 很长              我估计一个个切不实际   浪费的料头 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就好了,圆环的厚度不清楚,加工余量有多大?正常情况是一次性装夹端面和内外圆同时加工好。

厚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装夹加工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一次装夹  浪费才料太多      内孔椭圆  平行度也达不到要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装夹  浪费才料太多      内孔椭圆  平行度也达不到要请

能上个图上来看看嘛?

网友:
用三爪做的?无语……薄壁件三点受力变形,不受力反弹,要是能做好了才是奇迹……用弹簧夹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