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程序暂停时会自动执行

楼主(2012-06-20):
沈阳数车CAK4085BI,大森的系统吧,程序暂停后去操作卡盘等,偶尔会突然出现主轴旋转,刀架后退等动作,个人怀疑应该是系统程序问题,但本人对程序方面不懂,特来请教,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对作业人员是很危险的。我们在作业工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安全,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你的程序是自动暂停还是手动按暂停,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可能就是要维修了。赶紧维修吧,这是一个隐患。

网友:
以前会不会呢?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

网友:
安全第一,赶紧维修吧

网友:
机床启动按键等按钮坏的可能最高

网友:
找专业人士修吧,危险性很高。

网友:
我也认为启动按钮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在的单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电路有毛病。

网友:
程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关键还是在启动按钮和电路方面思考。  LZ要注意安全哦

楼主:
之前说错了,是广数908TD的系统,程序在执行到“M00;”指令后主轴停止,操作工在去卡盘处理工件时出现了二次突然起动的状况,这个真当是危险。这个真不好查,主要是偶尔的情况,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