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中对X^Y(x的y次方),求解讨论!

楼主(2012-06-20):
在用宏程序编写对X^Y(x的y次方)的时候很是头痛,比如2^6, 2.3^6, 2.369^0.5,6.58^-2.0,……等等一系列的值!
1.我们指数是整数或者特殊的值,我们可以解决!
比如:2^6, 我们可以#100=2*2*2*2*2*2;解决
又比如:X(X取实数,比如1,2.2,-3,-5.3……)^Y(Y取正整数,比如1,2,3等),我们可以用循环(这种方法适用于X是变量、Y的值比较大等的情况):

……

#1=5;(X的值)
#2=12;(Y的值)

#3=1;(循环起始值)

#100=1.0;(求得的值保存在这里)
IF[#1EQ0]GOTO2;

WHILE[#3LE#2]DO1;
N1#100=#100*#1;
#3=#3+1;
END1;
GOTO3;

N2#100=0.0;
N3……;
……

再比如:X^0.5,这个其实就是开根(当然是二次了),这个我们的数控系统提供函数解决!#100=SQRT[#101];(#101就是X值了)

2.可以根据数控系统的函数直接解决:e(自然数)^Y(Y为实数),我们可以用EXP,LN解决!#100=EXP[#102];(#102就是Y值了,具体参见机床说明书)

3.就是剩下的类型了,比如指数是1.1,-2.3,0.6333,-9.6666等等!
我们用直接的方法很难(貌似没法解决, 因为数控系统没给这个函数),现在我给出我的方法,当然这是前辈在数学界早就证实,我在这里活用下罢了!
X(X为任意实数)^Y(Y也为任意实数);

……
#1=2.333;(X的值)

#2=3.6954;(Y的值)

#100=EXP[#2*LN[#1]];(求得的值保存在#100,核心算法)
……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贴出来大家学习,讨论,谢谢!

网友:
一不小心又坐了一个沙发!听说沙发有分加,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楼主:
额的神,怎么没有感兴趣呢!

网友:
想着累啊,实际中没有什么用途..不要残害脑细胞...细胞也是生命!!

游客

网友:
哈哈,我忏悔把你的细胞给弄死了,阿门!嘿嘿!

网友A:
实际生产中没什么作用吧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生产中没什么作用吧

也许吧!

游客

网友:
úо
úо
úо
úо
úо
úо
úо
ú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网友B:
个人觉得这应该找学习《应用数学》的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应该找学习《应用数学》的来解决

确实是数学,这就是实际应用!
计算机就是数学的实践应用之一!

网友:
说到底还是宏程序的函数不够用,

网友(2013-01-09):
很好的方程序,学习了。我都用上了

网友:
我特别感兴趣,非常有意思。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2^2.1=2^2*2^0.1=2^2*2^1/10
先次方数取整数次,余下的用对数。
应该可以这样来实现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In和 e^n的功能,要有的话很简单,没有的话得另想办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x^y=e^(yIn(x))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上面的公式在x>0时成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数控宏编程,原理和计算机编程原理一样
只要能建立数学模型一样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