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迈折弯机油温很高,手摸到油箱炀炀的应该有40到50度

楼主(2012-06-20):
折弯机液压油温度很高,手摸到油箱炀炀的应该有40到50度。还有X轴输入15以下的就报警折不了,上模下模都对,编程没问题,以前是可以的。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40-50度的温度液压油的温度是不高的,正常呀,现在环境温度都有30多度的了。

网友:
是否应该检查下下极限软件开关是否需要重设,还是几台系统异常了
况且你也没说明清楚报警编号和内容

楼主:
输入15以下报警屏幕显示:s9002:(no error string)

楼主:
油温太高折4,5的板宽900角度150折久了折不下。油温是不是40到50我猜的。反正手摸上去不到10秒就受不了。

网友:
炎炎夏日,压力油温度过高实属正常。如果确因为高温导致工作受影响,建议楼主临时弄个大风扇帮助油泵降温。另外要经常清理灰尘,保证良好的散热。
X小于15就折不了,原因是很多的。机床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各种误差,需要及时修正。可以检查一下编程尺寸与挡块的实际位置是否相符。检查一下位置开关是否松动,然后看看系统里面是否设置最小尺寸限制等等~~

网友:
油温不算高。X轴15以下就不能折,这个是你系统设置的问题。首先看你系统里X轴的最小值是不是15?如果是,请改到15以下,但要注意不要小于你X轴实际的最小值。其次,看你下模槽选择的是否正确,如果你下模具选择的是30以上的槽,那么X轴15肯定是不能折。

楼主:
现在是把板改为厚3,0就可以折15以下的(上下模不变)再把板厚改为2。0以下折15可以踩一刀第二刀就报警了。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现在是把板厚改为3,0就可以折15以下的(上下模不变)再把板厚改为2。0以下折15可以踩一刀第二刀就报警了。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把板厚改为3,0就可以折15以下的(上下模不变)再把板厚改为2。0以下折15可以踩一刀第二刀就报警了。 ...

油温过高也许机床得油箱太小,液压油太少,液压油得不到很好的冷却。X轴报警可能是你在编程时把下模输入不对,可以把下模输入开口小的就能把问题解决,因为3MM的可以折,这是因为程序自己运算的结果。下模的尺寸数据已经输入机器中,它会根据你输入的板料厚度,下模开口尺寸自动运算。报警和尺寸不能输入是两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温过高也许机床得油箱太小,液压油太少,液压油得不到很好的冷却。X轴报警可能是你在编程时把下模输入不 ...

模是没问题的,我用以前用过的程序也不行。

楼主:
是这样的,机子是刚从总厂珠海搬到佛山来,在珠海机子好好的怎么事都都没有,到佛山以后有过定位不会动,后来检查是线断了。在到现在早上机子工作不到一个小时,手摸到油箱炀炀的,手摸不到十秒钟手就受不了了,应该不是天气问题,早上天气还不是很热。我折1,2mm板用的是8v的下模,上模小弯刀应该不会有错,以前都这么用,再说以前用过的我程序现在也不能用。我现在是把后档位调小3个,要折15就输入18就可以折出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机子是刚从总厂珠海搬到佛山来,在珠海机子好好的怎么事都都没有,到佛山以后有过定位不会动,后 ...

把电路再查一遍,电路好像有问题。正常情况液压油应该不会升温这么快。

网友:
装风冷系统吧 杰迈的机器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