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可以加工圆周上键槽吗?

楼主(2012-06-20):
插齿机可以加工圆周上均匀分布的键槽吗?(间隙比较小,槽宽比较宽)

网友A:
朋友你说的那个工件是花键吧,看你是做外的还是内的,如果加工花键孔是可以插削的,不过效率不高,精度也不高。一般用于单件或小批量加工。如果加工花键轴的话主要采用滚切、铣削和磨削等切削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说的那个工件是花键吧,看你是做外的还是内的,如果加工花键孔是可以插削的,不过效率不高,精度也不 ...

就是这个

网友:
是花键吧,渐开线的我见过用插齿机加工内花键,矩形或三角形的没听说,估计也没问题。

网友:
估计不好弄,凹槽是直角的,而且凹槽面是圆面

网友B:
楼主要把插齿机和插床分开,是两种设备呢,呵呵。
插齿机是用来加工齿轮的,走的是渐开线,可以加工齿轮和内、外渐开线花键;插床类似竖直安装的牛头刨,是可以插键槽的,也可以加工矩形花键。但这两种设备加工花键都有一个前提,需要有退刀槽(也叫空刀槽)或者是通键槽,盲槽就对付不了。

楼主传的图,我感觉用电火花打是最好的办法,按照槽的形状做好电极,上数控电火花,速度也不慢的。量小的话,做小电极,单槽打,量大可以做个整体电极,一次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把插齿机和插床分开,是两种设备呢,呵呵。
插齿机是用来加工齿轮的,走的是渐开线,可以加工齿轮和 ...

你好,电火花齿轮和键槽能在同一台上完成吗?

网友B:
电火花可以解决你上部的键槽,方案根据你的批量选择:1、单打外部单槽,再单打内部单槽。2、单打内外单槽。3、内外所有槽子一次打出来。
背面的齿轮是和工件一体的吗?感觉按结构说应该是装配的齿圈。如果是一体的还真有点麻烦。看你提供的图貌似齿圈部位也没有空刀槽。如果下部是盲的还真只能用电火花打,不过要两次装夹,不能和键槽一次打出来。如果是分体的或者有空刀位置,还是插齿机滚齿机等齿轮加工机械加工好。电火花打的齿轮精度不如齿轮加工机械好,因为电极是用线切割割出来的齿形。不精密的话可以用,很精密的活一般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可以解决你上部的键槽,方案根据你的批量选择:1、单打外部单槽,再单打内部单槽。2、单打内外单槽。 ...

不知道楼主怎么样想的,如果一万件怎么做,打火花效率怎么样,单价怎么样?

网友:
没有空刀槽插齿、滚齿都不好加工

网友:
这样的齿插或者滚都有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