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铝环(补)

楼主(2012-06-20):
材料:外径182MM   内孔137MM    (现有很长的铝管)
要请:分别有  50MM ,20MM ,10MM ,5MM厚的四种 。外径180MM(0  —  -0.05 )         内孔150MM(0.01 —  -0.01)
            平行度(0.005MM)    垂直度(0.005MM )
     注:(机床主轴内孔70 MM的)(本人不会画图,会画图的帮忙发个图也行)
     10MM ,5MM ,一直没想到加工工艺 ,具我们老板说台湾的师傅能做的
       (50MM  和20MM 的已经解决!~~)
~ !~

网友A:
什么不能保证呢?变形?粗糙度?同心度?垂直度?平行度?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不能保证呢?变形?粗糙度?同心度?垂直度?平行度?说详细点……

内孔变形和 平行度        !~~~~~~

网友A:
内撑弹簧夹,AA精度即可。批量加工最佳……

网友A:
外弹簧夹头夹外圆,做内孔,双边留余量切断。完了用内撑夹具加工外圆端面。只要车床的主轴好剩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所有尺寸一刀搞定  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撑弹簧夹,AA精度即可。批量加工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弹簧夹头夹外圆,做内孔,双边留余量切断。完了用内撑夹具加工外圆端面。只要车床的主轴好剩下没有什么问 ...

你们说的外弹簧夹头,是自己 做的还是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尺寸一刀搞定  简单

你自己做下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做也可以。外购也行。自己买生爪自车一下同心度会更好,但生爪材料软,时间长了精度会下来。外购必须要优良的厂家。夹具加工后精度要好,长时间使用维持稳定性最重要。还有不知道你的设备上能不能装弹簧夹具,能装几寸的弹簧夹,是液压气动手动夹紧。机床整体刚性精度如何?长时间加工稳定性如何?采取干切、半干切、水切、油切?暂先这么多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影响夹具的选择。

网友C:
可以试一下一刀切的方法。我试过外圆180,内孔160的钢件。内孔对端面的跳动0.01MM。内孔对外圆的跳动0.01MM。厚度15MM的零件,也试过外圆35.内孔22,厚度1MM的零件,保证所有的形位公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一刀切的方法。我试过外圆180,内孔160的钢件。内孔对端面的跳动0.01MM。内孔对外圆的跳动0.01MM ...

平行度垂直度呢?钢件和铝件能等同加工么?薄壁铝件加工是件相当麻烦的事!对于装夹变形控制和定位准确要求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简单。建议你自己实验下加工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5MM的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5MM的有点难

行,这样的工件等你做到正负0.01内径还要保证外径和其他垂直度平行度要求再说这话也不迟。不知者不惧啊……

网友:
先冲压,冲压完之后用真空泵吸住工件然后车

网友:
今下午是车了一个工程塑料的零件。虽然很麻烦,但加工成功后的喜悦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的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