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研,请教诸位

楼主(2012-06-20):
用180目的研磨膏,轴孔对研,对研后,配合间隙在什么范围?
对研,给定间隙指标,如何选用磨料?

网友:
接触过气测头标准件的内孔研磨,图纸尺寸都是μ级的
按我理解如果是配合的话,配研间隙应该很小,是不是可以用红丹粉检查接触面积确定啊
纯粹帮顶帖,希望了解的大侠出来解惑。

楼主:
个人观点:对研间隙大,配对间隙值分布比较集中。
间隙大小和磨料尺寸应该有个关系,不知这个关系是什么?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顶一顶,不知是这个问题太难,还是太小儿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