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做销售,推销发泡机用齿轮泵

楼主(2012-06-20):
从开始做加工,到做产品,现在开始接触市场,自己摸索,一步步走来,累
好在现在这款产品有销路,自己摸索着看看能否再找个行业出来用这款齿轮泵

网友:
你是厂家还是代理?这个市场怎么样

楼主:
GPA齿轮泵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GPA齿轮泵厂家

你这个是低压内啮合齿轮泵吗?最高压力多少?转速范围多少?

游客

网友:
属于中低压内啮合齿轮泵,压力0-10Mpa,额定压力6.3Mpa,转速800-3000和600-2000,三个系列,四十几个规格品种

网友:
要是你这个产品能达到160公斤压力,市场将会大增,要是压力能达到175公斤,市场将会大大增大,要是容积效率能在210公斤压力,转速2000转/分钟小,容积效率能达到92%以上,将会替代国外的产品。对国外的市场有冲击力。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做过市场调查,的确如你所说的,如果公斤压力能到150-200公斤,市场将更广阔.但估计目前这个泵所能到的压力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去就看自己能否研制一个新泵,上150公斤以后应该说叫高压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