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长深孔件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2-06-20):
材料  铝
孔公差   正负0.05
孔要求车出来
求工艺 以及镗孔刀具几何角度
忘了说了  材料是D19*孔9.5   长133.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钻,铰,挤压....

网友A: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用小钻头钻,再用铰刀 粗铰、精铰!还是不行的话,你拿去绗磨算了!精度肯定能达到,

网友:
直接买成品铝管

网友:
线割 可以吗

网友:
线割 可以吗 呵呵

网友:
公差要求不严,但壁太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
内孔有配合精度要求吗?如没有按内径选管材会划算一些。

网友:
不要弄些不实际的东西来考验大家的能力,试问哪家单位会用棒料车削这件产品?

网友:
总长平出来,车台阶,车槽。然后扩孔留20丝,再扩孔到位(公差可以达到的,15钻头要磨好)

网友B:
做好总长和内孔,上心棒头上再加一段垫片,有顶针。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没见过加工这么长的空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总长和内孔,上心棒头上再加一段垫片,有顶针。你看看行不行。

现在关键是孔太深,不好做。你说先做好内孔,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车的,求工艺,刀具,如果手磨刀,求刀具几何角度
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是孔太深,不好做。你说先做好内孔,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车的,求工艺,刀具,如果手磨刀,求刀 ...

我是做普车的,用手磨刀加工,数控上的刀不知道了,不要问我几何角度多少,我也说不清,我以前都是靠感觉,你的活内孔12.5mm,刀杆做到8mm-9mm没有问题。不能大于10mm.能买到机械刀杆最好。那就方便了,刀头要手磨,不然刀口太钝让刀厉害。刀头不能离中心太高,在中心偏高3mm以下。我认为能做出来,就是效率不知道能否达到你满意。车外径就是用心棒加工。只有这水平,你试试看。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用小钻头钻,再用铰刀 粗铰、精铰!还是不行的话,你拿去绗磨算了!精度肯定能达到,

赞同。。。

网友(2014-01-02):
加工难度太大,不如直接成品划算

网友:
这个孔不难加工  只要小心加工 或者制作一把加长刀杆就行  铝料好车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