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机只有气体喷出来!不见砂

楼主(2012-06-20):
今天中午去给一件工件喷砂,结果发现喷砂机坏了,情况是:喷砂机喷嘴里面只喷气,不见砂出来,砂罐里的砂是加好的,压力也是之前调好是数据,气管没有漏气现象!求专家赐教!急急急

网友:
喷砂机很少坏的,你砂罐里的砂是否已经磨得太细了啊!换新砂试下!

楼主:
应该不是换新砂的问题,之前都是用的这种砂,上次是喷到一半的时候坏了,气管漏气,买了根气管换上,又不出砂了,确定不漏气,并且压力足够!我怀疑是不是哪里管子堵上了。

网友:
气体里有没有水。夏天天气热。

楼主:
水?????这个实在是不懂!

游客

网友:
你的压缩空气有没有除水!?

楼主:
不是专门的空气压缩机!就是工厂里通常用的那种,接根管子引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门的空气压缩机!就是工厂里通常用的那种,接根管子引过来的!

我厂的喷砂机,用了10年了啦,基本无什么问题,也遇到过你说的所谓“故障”,但很快就能搞掂,而且根本不用机修去,光喷砂工就行,十年了,除了正常损耗的喷砂管、喷头之外,未换过其它配件!

楼主:
看来这次真是见鬼了!已经解决了,。。。。。。。外加工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型号的喷砂机,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进沙嘴堵了, 用手指顶住喷砂嘴,让气倒吹,将另一端顶开就好了

游客

网友:
支持楼上的,是进沙嘴堵了

网友(2012-08-07):
应该是气压不够吧,沙子就出不来了

网友(2012-09-17):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喷枪是否堵砂,在查看砂阀是否堵砂,还有情况是砂罐内砂子受潮团到一块了。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一点是您用的射吸式喷枪漏气跟换一个喷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