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06-20):
这个件怎么加工哦。

楼主:
1、现成的买不到。
2、卷圆筒太小了。
3、实心件太浪费。
神那,出出主意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个管子么,扩管机可以搞定哇。

网友:
把出图的人拉出去毙了

网友:
弯曲焊接成型行么?

网友:
冲,车,扩管

网友(点评):
我整差了,看图不够认真

网友:
针对这样的厚度一般是这样做的。分体成两半,折弯机压弧、校正、拼对焊接打磨校。兄台是哪的?

游客

网友:
同意,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制做的。

网友A:
才2件,实心棒料加工吧,市场根本没这种料。楼上说的那些很不现实,冲,车,扩。如果有现实设备还行,没有那怎么办。LZ应根据自己公司现有条件去分析工艺。车床可以直接做出来,就是浪费时间而已。这种非标零件,都是这样,没办法,要不你打出去,要么自己做。自己做就是什么都浪费。

网友:
钣金类零件,做出展开下料图(俗称放大样),卷制后很焊接

网友:
怎么没看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2件,实心棒料加工吧,市场根本没这种料。楼上说的那些很不现实,冲,车,扩。如果有现实设备还行,没有那 ...

哥们,不锈钢啊

楼主:
想好了,浇铸可能行得通。

网友:
10个厚的不锈钢对应图中的这种形状,加工成合格品的难度确实有点大。
大功率激光切割机下料,然后要经过计算再划线折弯,精心操作是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成品的。
另外图纸上仅有一个视图,并不能反映出工件的真实形状。而且数据残缺,别人也只能说说大致的加工方法,细节部分还要靠楼主自己。

网友:
我都看不懂。

网友:
主要看工件精度要求什么样,数量很少,用实心料上车床车,可以得到很精确的尺寸。分成两半,切割下料后,用折弯机分度折弯折出近似圆弧后焊接到一起,尺寸精度很差,只能做到近似。再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用20厚的板料按方法2加工后,在上车床精加工。

网友:
这不就是用铁板铆工放样下料,然后焊接在加工吗?狠简单。人家都直接给放样图了

游客

网友:
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不锈钢啊

对头,是不锈钢1Cr18Ni9Ti。卷圆筒找了好多家都干不了。谢谢你。

网友:
直接车就可以啊......

网友:
下了图都给你了 下了焊接搞定

网友:
放样展开后卷制焊接打磨,厚度有点厚不太好整哦!

网友:
很简单的。焊接加工

网友:
厚度厚不好圈圆  怎么圈圆也是问题

网友(2015-06-29):
这个不就是个管子么,扩管机可以搞定哇

网友:
这个件加工:下料,压型,焊接,打磨,校形。

网友(2015-10-25):
板太厚了 卷?根本卷不了 减小板厚 用旋压机压出来 可以找做阀门 蝶形底的厂家定 他们会压的  一个个回复的都没下过车间

网友(2016-03-14):
下料,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