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工装定心心轴和工件配合公差如何确定

楼主(2012-06-20):
如题,之前记得在哪本资料上看到说,通常采用H8/f7配合,现在找不到了。
问题背景是这样的:
目前车间加工飞轮器壳体,中心定位孔是120H8(+0.054,0)(改孔是死销子120f7公差),还有一个辅助定位销孔12G7(+0.024,+0.006)(该孔是活定位销12h6公差),由于我们的四轴立加是在三轴立加的基础上加了个分度盘,所工装只能侧立着装在分度盘上。见附图一
问题:图纸(飞轮壳)中一个侧面的孔距定位孔中心尺寸距离超差0.24,现场一量发现死销子实际尺寸是120减0.08,再查死销子图纸要求120减0.04减0.07,他们说就是这个定位小设计的小做的也小,有间隙,延伸到侧面就很大了,造成侧孔位置不好。
我的疑惑是:1、定位销配合公差采用H8/f7间隙大吗?
                     2、一面两销定位,即使一个孔做的间隙大,还有另外一个孔起作用也不能根据加工位距定位中心距离等距离按比例放大吧

网友:
不知道产品是什么材料,是不是装夹的时候变形了

游客

网友:
材质是HT250的,壁比较薄是有变形,之前用压盘在中间位置压的,后来考虑变形改成几个压板分别压了。

网友:
看了一下没有明白楼主到底侧面孔到哪个中心孔的距离超差了!所以猜测一下
1、侧面孔到定位端面的距离偏差
这就是你建立工件坐标系没有建立好而有的偏差!
还有什么情况呢?希望楼主说明白一点!

游客

网友:
没太懂你说的“没建立好工件坐标系的偏差”
第二张图上面19mm的孔距中心80.97±0.13尺寸超差了0.24

网友A:
装卡后,用百分表测量跳动,反复几次,找出规律及影响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卡后,用百分表测量跳动,反复几次,找出规律及影响的因素

我们考虑到加工成本和效率,就这样做的120那个定位心轴
装配后,打表找正后按图纸坐标加工的另一个辅助定位销孔。

楼主:
昨天晚上把工装拆下来发现新的问题。
我先把工作的基准传递画个简图,说明一下。列位大侠帮看看,公差设置是否合理。
定位心轴是个台阶轴,要求同轴度0.02。大端120与工件接触,小端40穿过工装底板插入分度盘中心孔定位。
各个部分公差配合见简图。
昨天先回转分度盘打表发现定位心轴跳动有点大差不多0.2左右,拆下工装检查发现底板孔根本没精加工,表面很粗糙间隙也大
而且定位心轴与分度盘中心孔配合部分,也被车小了,也就是没有定心配合。目前加工出现问题,跟上述发现肯定有关系。但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H8/f7配合是否合理。
问题解决情况继续跟踪汇报。

网友:
有难度啊 !!

网友:
H8/f7应该合理的,小间隙配合

楼主:
觉得坛子里大侠貌似对这个不感兴趣,应者寥寥啊。
昨天忙了一天没顾上发帖汇报进展,我把结果大概做个交代吧。
所做的改进:
1、6楼图中的40H7/h6、40G7/h6配合加工加工不到位也就没再用了。分度盘的同心打表找正的。
2、120H8/f7的配合也没再坚持,心轴改制,公差要求在120(-0.02,-0.04)
结果:原来超差的尺寸没有再超了。最郁闷的是印度客户不认可这种打表找正的方式,非要求不用找正装上就能加工,如果按我之前设计意图就是这样的,无奈厂里工装都是外协加工一向就是这样应付,而且外协很牛,不合图纸要求也不能怎么着他们。结果三哥没看工装图纸就把我屌一顿,说我设计的工装垃圾。奈何英语太差,想争辩销售一帮人都在那劝我息事宁人,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气得老子甩手就走了。外国人到中国咋都这么牛呢,连个阿三都这样,

楼主:
再补充一点:
昨天虽然没时间验证配合公差是否正确,但从其他方面也是可以反证的。
因为这个飞轮壳第一序加工中心的工装,定位方式和这个是一样的,而且加工的孔位置公差要求正负0.04都没有问题。
所不同的,第一序壳体是大口朝下,平放的,装卡状态要比侧着装要好些。

楼主:
之前我们也参考了其他厂家的加工工艺,包括三哥家里的(阿三的就不说了,加工设备相当简陋,如果严格按图纸要求他们的加工方式根本没法批量生产),目前的工艺是依照我们厂自己的机床情况、工艺匹配情况制定的,还有不少问题:比如壳体上下两大面的平面度和平行问题。飞轮壳生产的厂家应该不在少数吧,怎么没人关注呢,莫非出于技术保密?泛泛谈一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