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用刀片拉的孔,不精确难看还很慢,想搞个设备来做

楼主(2012-06-20):
我们公司是做机箱电源的,因为里边要装电路板,为了绝缘,要在电路板和机箱中间垫一张塑料的绝缘纸(大概0.1mm厚,这种塑料纸片就是那种以前用来投影用的胶片纸)。

因为电路板要用螺丝直接固定在机箱上,所以绝缘塑料纸上要开一些直径大概6mm左右的孔用来通过螺丝拧在机箱上。以前这种孔都是人工用刀片拉的,因为不精确又慢而且还难看,所以领导想用别的办法。

我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谁能帮忙想想,有什么机加工设备可以做。因为这种塑料太软了,不知道冲压行不行。前提是刚买回来的整张的塑料纸大概像A4纸那么大,一张要裁成两个。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将这种塑料纸裁成同心圆用来垫在别的地方,外圆是15内圆是6。这个同心圆有什么好办法裁吗?

谁能帮忙想想。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顺便问一下,谁知道有什么什么材料能够绝缘又耐更热的。厚度不能超过1mm。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塑料纸肯定不行。现在用的是胶木板,谁还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材料呢。麻烦说一下。

网友A:
量大就做个模具冲压,量少就找个激光切割加工的切割。

网友:
绝缘就用绝缘板呗,便宜,好加工

网友B:
做个小模具用手工冲压就好了,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C:
办公室的文件打孔器你没见过吗?

游客

网友:
打孔机+1

网友D:
自己做个冲子吧,应该可以

网友:
1.用打孔器,量大了就用冲压模具
2.硅胶板怎么样?

网友:
买个相片裁剪的那种,一张裁两张搞定。再弄个有定位的小木板,上面钉个圆管(别高出木板太多),小木锤一敲,孔出来了。

网友:
多的话去做包装纸盒的厂看看包装盒是怎么从大张纸中搞出来的,基本就是冲压,不过模具有点特别

高温绝缘的有云母片,不知道具体厚度,可以找厂家问问

网友:
涂一层环氧树脂好了

网友E:
量大就做个模具冲压

网友F:
做一台简单的小手冲,以后需要小垫圈,小孔什么的,车个冲模就行了,小量批量都很方便.

网友:
做个冲压小设备就可以,力很小的

网友G:
其实可以把尺寸规格交给供货商,直接做成成品最好,因为这些A4大小的也是裁出来的,大批量可以用滚刀出来,效率高,浪费少

网友H:
用0.5mm的环氧板,开个模具冲,我们做过

网友:
我们办公用品的那种打孔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就做个模具冲压,量少就找个激光切割加工的切割。

激光能切塑料吗?那还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小模具用手工冲压就好了,这个不是很难

那要是做模具的话得用什么材料,能不能一摞一起冲呢?是不是对刀具的硬度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的文件打孔器你没见过吗?

见过,可是因为孔比较多,不容易定位,还有就是在塑料纸的中间打孔的话没法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个冲子吧,应该可以

要用什么材料做呢?开刃的话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就做个模具冲压

要用什么材料做呢?怎么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台简单的小手冲,以后需要小垫圈,小孔什么的,车个冲模就行了,小量批量都很方便.

那要用什么材料做冲模呢。不好意思,我对材料不太了解。

游客

网友:
非金属材料用45钢料即可,如只加工万儿八千件的,连火都不用淬,先做一个摸架,冲头,更换零件只换冲头和冲模只是个环,值不了几个钱,用完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把尺寸规格交给供货商,直接做成成品最好,因为这些A4大小的也是裁出来的,大批量可以用滚刀出来, ...

滚刀?是什么?什么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0.5mm的环氧板,开个模具冲,我们做过

环氧板?那东西贵吗?在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就做个模具冲压,量少就找个激光切割加工的切割。

冲压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要用什么材料做冲模呢。不好意思,我对材料不太了解。

谢谢你,你能把冲头和凹模大概 画一个简图吗?冲头还需不需要开刃,开成什么样,怎么开呢?

网友:
用压力机进行模切,发动机的很多密封垫片都是用刀线模切的,效率高质量好

网友:
直接开模冲

网友:
楼主不肯动脑子

网友:
只有冲了简单方便

网友:
做个复合模就一次成形

网友:
可以做手动的 QQ 50266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