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频机属于那种频率?

楼主(2012-06-20):
我看了说明书上面写的震荡频率10-50KHZ,这属于那种频率的?我淬直径11的轴,怎么芯部和表面一样都有硬度了???请教下工艺??怎样才能表面淬火硬度在48-50左右。材料是40cr的,先调质28左右,后高频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个日本进口的高频淬火机床,根据楼主的参数应该是高频淬火。11的轴不应该心部会有硬度的,高频淬火的有效层深度达不到那么深吧。高频(10KHZ以上)加热的深度约摸着为0.5-2.5mm。
楼主所加工的工件,可以先淬火再回火,淬火的硬度比你所需的硬度稍高一点,再通过回火来降低硬度,同时也能释放应力,防止表面开裂。
我们公司没有专门从事热处理的人员,以上只是我参考公司的机床给的意见,楼主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