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电磁换向阀的问题:PT口和AB口是否可以倒过来用,以满足特定的滑阀机能?

网友:
两位三通直动平衡式设计阀门,因不受进气压力波动影响,可过正压、负压,且进气孔、工作孔、排气孔可视使用情况随时调整,能够满足实际要求;
两位四通/五通直动平衡式设计阀门,一般用于控制双动气缸,P孔、A孔、B孔、排气孔(EA、EB)基本上有标准的应用,比较少有特殊应用。

网友:
我感觉是可以的,看看液压高手怎么说

网友:
电磁换向阀PT口和AB口不可以倒过来用 ,
一是T口一般不能承受过高的工作压力
二是T口与阀芯两端相通,压力过高会使换向动作失效

网友(2012-11-22):
学习啊。。。大学在校生。。。

网友:
应该不能各口承受压力大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