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是通过什么原理伸出来的?

楼主(2012-06-20):
请问各位前辈,电动推杆是通过什么原理将其杆给伸出来的。里面如果是滚珠丝杆的话,丝杆在转动的时候,其在轴向并无移动,如果推杆是和丝杆的螺母做成一体的话,在这么小的空间,如何实现的?

网友:
电机正反转经减速转化成滚珠丝杆升降

网友:
推杆是空心的,内端部装螺母,电机接丝杠,丝杠在推杆的空心内转动,经螺母推动推杆伸缩

网友:
推杆有两种,1、电动推杆,2、电液推杆。
电动推杆原理: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由内部丝杆 驱动螺母,螺母外圈可能有滚珠花键来限制螺母旋转,保障螺母直线运动

网友:
学习,终于知道了,什么事推杆了

网友A:
好像就齿轮齿条或同步带加联轴器之类

网友(点评):
应该不正确!

网友:
梯形丝杠 一个滑键槽

当年 我们改装显微镜载物台的时候 做项目的学生天真了一下 自己仿制这玩意(原装德国的,一个一万多,行程50) 往原有载物台上加     有这劲 早把整个载物台重新坐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有能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齿轮齿条或同步带加联轴器之类

我知道有一种是齿轮齿条的,但是那个的精度不能保证,齿轮齿条的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兄台,误解!

网友:
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
luo wen chuan dong

网友:
很好的,学习啦!

网友(2012-09-11):
电动推杆=电机+减速(涡轮蜗杆/齿轮/同步带)+丝杠+螺母+伸缩杆,其他就是外部的护管+前接头+后接头
速度计算:比如电机转速1500,减速比1:20,丝杠导程5,那么电动推杆最终直线速度为1500*5/20/60=6.25mm/s
推力计算:比如电机扭矩2NM,涡轮涡杆效率25%,其他传动效率为60%,那么电动推杆最终推力为2*25%*60%*2π*20*1000/5=7536N=7.5KN=750KG
预知更多详情,请查看我的资料进入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