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以上的千分尺要怎么量才准?

楼主(2012-06-20):
现在车的工件有很多是直径300mm以上的,公差0.05mm,用千分尺后面的微调旋钮拧到不能往下去的时候,发现千分尺还能左右晃动,而且我在车床上量的比放地上量的都要大个一丝,把我量的数值,再缩小个2或3丝,千分尺还是能从工件上卡过去,不过就是紧一点,现在很困惑啊,有哪位老师傅可以教下吗?谢谢了

网友:
帮你顶起,量大尺寸千分尺要手感,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经验

网友:
哈哈,你在线量的时候有一个温度差吧,从机床上拿到地上的时候你的工件会缩一些的,所以你测量的尺寸会偏小一些,所以经验就是车削的时候量要加公差就好,等你卸下来的时候刚刚好,我是搞精密测量的,我们都是按μ级算的,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络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在车床上还是地上,千分尺都很松,无法卡的和那些小千分尺一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