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试验室想购置一些量具,请教

楼主(2012-06-20):
不知大家对线性可调电源、示波器、函数发生器、压力传感器标定装置这些有多少了解,想花2w买些,不知道在液压试验室中,这里哪个用的最多,还有哪些好的厂家可以推荐,要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嘿嘿,谢谢!

网友A:
液压实验室用这些?干什么,测量伺服信号?

网友:
前三个不是电子上用的吗?个人认为万用表足矣.

游客

网友:
万用表频响不够,而且不能记录波形

网友:
根据要求选择,你要检验什么项目

网友:
常见的东西,不贵,买国产的差别也不是差很多,有钱就买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实验室用这些?干什么,测量伺服信号?

液压元件测试及系统测试,自己做液压阀,买点阀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