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齿廓曲线,齿根部分不是渐开线?

楼主(2012-06-20):
今天试着用solidworks画了下齿轮
琢磨了半天渐开线  百度了个齿轮的零件图来画
m=2.5  Z=14   压力角20度
我赫然发现  渐开线的基圆直径d=D*cos压力角(从机械设计手册上找来的)
基圆比齿根圆 大

那么基圆和齿根圆之间的这段齿廓是什么样的曲线?有详解么?

有没有详细的齿廓资料?

楼主:
齿轮板块 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么?还是我的问题太幼稚了?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板块 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么?还是我的问题太幼稚了?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齿数14会发生根切了,需要变位。

游客

网友:
答非所问!

网友:
跟楼上一样的回答,齿轮长齿:齿高系数=1,定隙系数=0.25,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17;
                  齿轮短齿:齿顶高系数=0.8,定隙系数=0.3,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14,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需要变位系数,你利用上述的要求检验一下你的图纸

游客

网友:
答非所问
不根切的话,基圆就小于齿根圆了?我只是问不是渐开线的那段轮廓是什么曲线

网友(2012-12-04):
你问中了要害,很多都是忽悠过去的,包括在学校里的那帮编教材的“叫兽”们(有趣的机械设计被他们弄得枯燥无味),这段曲线百分百的定义是没有的,都是这么模糊过度过来的,不管用solidworks,proe都有这种情况,反正到了关键时候就被他轻轻带过,永远也没有正解!

网友:
这不是个简单事!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

网友:
齿根圆和基圆之间的曲线是摆线吧  越接近齿根曲率半径趋于一致  接近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