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时切入处的表面质量好还是切出处的表面质量好?

楼主(2012-06-20):
好像是切出处的表面质量优于切入处的,有大侠能给分析一下吗?
顺铣逆铣对这个有影响吗?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按说应该一样,不过如果主轴轴向间隙大的话,会有出刀进刀不一样,,。顺铣和逆铣在面铣时,对表面质量影响不大,圆周铣的话,顺铣比逆铣表面质量好。

网友(点评):
按说应该一样,,该成面铣时应该一样

网友:
我们的蜗杆铣削设备出口和入口没差别。

下图是两个EPS蜗杆和一个铜蜗杆,直接铣出来,没有磨削或者任何后处理:

网友:
余量很小或者机床有间隙的时候用逆铣,反之用顺铣,逆铣的话机床和刀具的负荷远大于顺铣,所以一般是顺铣,但机床有间隙时需要逆铣,这样机床是顶着进刀,间隙消除,不会出现跳刀的现象。

游客

网友:
我每次的余量很小,只有0.1-0.3mm,不过窗子不错,是DMG的,请问大侠是逆铣好还是顺铣好?
不错。机床的刚性直接对应于铣削方式。

网友:
一般还是顺铣好,逆铣余量要很小,不然刀不耐用的,有硬皮的工件除外。

楼主(2013-06-16):
前几天听了山特的一个刀具讲座,里面提到了一个理念,就是“厚进薄出”,意思就是能顺铣的就尽量用顺铣吧,用他们山特的数据来看,两种方式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还没见过哪次逆铣表面会好过顺洗的,虽然理论上有些这样,实际中暂时没碰到一概全顺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