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孔钻出三角形怎么办

楼主(2012-06-21):
用心轴将圆柱形套筒工件固定在四轴加工中心的三爪卡盘上面加工半球面孔,之前加工了四件一直蛮好的,工件是不锈钢。最后两件就出问题了,第一件钻到一半之后就开始钻出三角形的  后来经过改变加工工艺,先钻中心孔定位,勉强钻完,可之后的一件,打了中心孔还是一样三角形,换了硬质合金钻头也一样,求解释,就是感觉这两件比之前四件软一些  好加工一些,之前四件每钻一圈就要磨钻花。这一件钻四五圈也不用磨。刀具磨损很小,之前怀疑是钻头的侧刃磨的不对称,可是后来钻头我们老师磨的还是一样钻出三角形,圆度也校正了,在三丝以内,应该说工件的装夹跟刀具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材料的原因,求资深人士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一个多星期了,让人做事都没心情,吃饭也没胃口。谢谢哪位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好像就是钻头没磨好才这样吧。另外刚进刀时走刀要慢点

网友:
转速打慢点试试。

网友B:
可以把钻头后角磨小点,增大与工件接触面积,可以有效减少震动,避免形成三角形。记住,钻尖一定要磨正,两刃要对称,转数适当降低。

网友C:
或许这个帖子有借鉴意义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网友:
兄弟这种情况肯定是钻头的事,因为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钻出的孔就是三角形的,把钻头从新磨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钻头后角磨小点,增大与工件接触面积,可以有效减少震动,避免形成三角形。记住,钻尖一定要磨正,两 ...

是我们老师磨的,之前也是以为没有磨好,后来我们老师磨也是一样三角形而且那一个都是同样的钻花钻的,有的圆的,有的就三角形

游客

网友:
这年头谁都不能信,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这个帖子有借鉴意义

谢谢你的资料啦 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好像就是钻头没磨好才这样吧。另外刚进刀时走刀要慢点

打的370转,进给25,从z轴正方向1mm开始f25下刀

游客

网友:
走刀应该可以了,之前没注意材料是不锈钢,打不锈钢转速比一般性的碳钢要慢,我们这一般取50%~70%。你的钻头横刃磨损快应该也是这个原因。不过钻孔最关键的还是钻头要磨好。另外要浇冷却液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的370转,进给25,从z轴正方向1mm开始f25下刀

r5的硬质合金焊接钻花,三个喷嘴冷却 照片是我用气枪吹干净照的,打中心眼的时候没用冷却液,

游客

网友:
R5的? 10MM的吗?那种钻头我至今还没用过,只看旁边机床的扩孔用过一次。师傅说不好用,都懒得教我。想想也是,没有横刃还钝,转速又打不高,怎么定心?